★ 新X5装机记录 (已完成!) ★

楼主(2012-11-16):
过去两年里一直都在玩亚拓机,混亚拓版...  什么100至700全系列机型都玩过了(800刚出不久 所以暂时还没碰)
该是时候换换新口味了,于是先入手了一台X5来玩玩。 春 节后再搞台新X7!
其实买X5也是一次偶然的机遇,这里有说明原因: http://bbs1.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444

拼了两个晚上算是完成一半了吧(木有办法,白天要上班),剩下的就是电子零件的安装以及调试
第一次GAUI的体验就是 质量不错,机体设计简单美观~  这点和 "笨重" 的亚拓机刚好相反.
很多人以为机体设计简单=炸机成本高, 其实非也非也~~  很多飞友已经证实了这点,炸机后主体很小或无损伤。 如果再加上原厂的电池支架(#208700)相信对侧板的保护会更好。
虽说简单美观,但是组装时并不是如表面上那么容易(相对于亚拓来说),某些地方则需要反复去折腾。
值得喷的是 X5的尾推真是一个败笔! 如果按照原厂设计的去组装 肯定会不顺! 网上搜了一下很多人的X5都是这样,解决方法基本都是用垫片。

开苞后第一时间把VBar拿出来检查一下,目前基本所有新X5的VBar壳上的"V"都没有杠的!
不喜欢的当然可以找代理商换个有“杠”的! 不过我就懒得在这时间上折腾了~ 一来一回的都不知道得花多少时间。

需不需要更换最主要看壳里那两块小板是否与大板垂直, 如果是歪的建议找代理商更换。
(下图为我的VBar,从图中可以看到两块小板是垂直的)

我买的是Combo B大套,配的电子设别就是这些。 Servos我自配!

所有东东:

机体的安装极为简单! 麻烦的则是清除螺丝上的油
(请忽略头罩支柱的位置,零时装上去固定侧板而已)

灰常喜欢新款的Formula头罩!!!

头罩虽漂亮,但是某些地方不是100%吻合~ 不喜欢的可以自行打磨修整。

未完。。。。。。。。。。。。 (待续)

楼主:
11月17日更新:

头罩扣,最好两边的孔弄成一样方向~

把顶住电池的架装上~ 觉得这个很有用! 不仅加强侧板,炸机时还可以保护电机

4个脚架塑料盖上都有小豆豆, 必须切掉!

顺便测量一下整机的水平度,结果很满意!

忍不住把头罩装上去再欣赏欣赏。。。嘿!

由于之前定的舵机还木有到,所以只能先整电机/电调
很多人说电机位置的调整很麻烦,我的就一次过 几分钟搞定!

Hobbywing代工的100A电调,虽算不上什么高级货~~ 但稳定就行!
用的是EC5插头

FBL旋翼头, GAUI好像叫它FES吧?

把电调接上测试一下,确定最大/最小油门行程~
顺便把BEC输出改成6V(Aurora 9里显示实际电压为6.1V)

把电机/电调的线理了一下...

楼主:
电子零件安装 与 调试 篇:

舵机方面最后还是选了亚拓的DS615与655, 原来定的是Gaui原配的高频503和504 (我买的是不带舵机的套装)
可商家后来告诉我起码要等多2个星期, 我心急要装所以就上了亚拓舵机

补充: 用了后发现还不错~ 跟上一代的610/650比起虚位明显少了,而且“吱吱嘎嘎”的叫声也少了

关于球头扣我还是坚持选用了我最爱的QuickUK,虽然我不清楚原厂球头扣质量如何~ 但QuickUK全世界的模友用了都说好,所以就不做多余的比较了。
尾桨方面,原厂虽说配的是碳纤维但拿上手给人感觉很垃圾~  所以我选了鲜艳的KBDD 84.5mm的尾桨

(下图的LYNX正反连杆买的不合适,直径是2.2mm~ 很难拧进球头扣里, 所以放弃使用!)

正在调每个舵机50%的位置, 泰世的 “T” 形舵机臂微调起来真方便! 俩舵机合龙 舵机臂前后平行就好 (但前提是调好再切掉多余的臂)

调节十字盘至水平很重要~  所以水平校正器是必须品!
话说泰世X5的十字盘还真有 “个性” ! 我8mm的校正器对它来说太小了~ 不过勉强还能应付的来!

顺便拍一张我凌乱的桌子(折叠塑料的)

旋翼头方面算是基本调试完成!
现在玩直机比以前方便多了~ 水平仪都电子化,记得以前得用尺得看得眼睛出眼泪......

~~~~~~~~~~~~~~  11月25日更新 ~~~~~~~~~~~~~~

包线! 包皮! X5本身设计就比较紧凑+侧板之间距离较小, 所以舵机线难免会蹭到侧板边缘~
为了保护舵机线还是有必要的......

为了走线美观, 决定在屁股板开个 “菊花” 洞!
个人觉得所有舵机线从一个地方入机身内会更美观整洁!

搞定! 整体布线效果~  个人觉得很不错!

到了最后一个步骤, 测量一下大桨
之前从来没有用过GAUI的大桨, 不过测量结果觉得真不错! 两个大桨出厂就已经配平了~

最后为了方便调节大桨的角度以及精确度还是换回LYNX的正反牙连杆, 原厂的连杆怎么调两边始终还是差个0.3~0.4度

搞定! 搞定! 搞定!

顺便补充一张X5的粮食, Zippy的4000 45C  先试一试 如果用的好再买几块
(家里有好几块Thunder Power的5000, 但是新Formula头罩好像有点吃不消)

X5与Gryphon Polaris GSR-3030的接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5240

..
.
.

网友:
看到很多的米,楼主让人羡慕啊,玩完YT又换新口味

网友:
好机值得拥有!

网友A:
尾推是直接移植425的,L臂2个垫片就是,这个几乎是传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推是直接移植425的,L臂2个垫片就是,这个几乎是传统了。。。。。。。。。。。。。。。。。。。。。。。。 ...

L臂要垫高? 我怎么觉得球头要垫高?

网友B:
你这个vbar明显是有杠的

网友:
你这个vbar明显是有杠的,的确是球头垫高

网友:
看到很多的米,楼主让人羡慕啊

网友:
等直播,继续看~

网友C:
建议还是换掉吧,那条杠是用来固定两块传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vbar明显是有杠的

你看的那杠其实是小板的边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还是换掉吧,那条杠是用来固定两块传感器的。

从俩小板与主板的焊接来看你觉得有可能会歪么?除非外来的冲击力,这样壳也会碎
歪的那些出厂前就已经歪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俩小板与主板的焊接来看你觉得有可能会歪么?除非外来的冲击力,这样壳也会碎

做3D动作的时候,机上的情况很难预料,既然厂方说了召回更换,为免留下隐患,还是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3D动作的时候,机上的情况很难预料,既然厂方说了召回更换,为免留下隐患,还是换吧。

那冲击力得要多少G啊?呵呵。。。

网友:
X5 V5 字数可以用。。。。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3D动作的时候,机上的情况很难预料,既然厂方说了召回更换,为免留下隐患,还是换吧。

原厂召回的原因是因为不少人收到的就已经歪了。
而目前还没有因过度3D而变歪的

不管怎样 换了还是有好处的,只是我懒得等而已。。。

.

网友:
这个JJ很漂亮

网友:
还是喜欢油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L臂要垫高? 我怎么觉得球头要垫高?

小志大师的置顶视频已经是了是l臂,球头的话本来螺丝就这么几个mm。。。。。我们这里的都是垫l臂的

网友:
我记得楼主之前帖子说装机装了一半,然后去ML了?     求全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志大师的置顶视频已经是了是l臂,球头的话本来螺丝就这么几个mm。。。。。我们这里的都是垫l臂的

我不知道谁是小志大师, 反正我的就是垫球头而解决的~
(难道称 “大师” 就是对的了?呵呵~~~

PS: 球头垫高个1MM绝对木有影响, 螺纹还多着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志大师的置顶视频已经是了是l臂,球头的话本来螺丝就这么几个mm。。。。。我们这里的都是垫l臂的

刚随便看了一下~~
老大~ 他说的是425~~  我们说的是X5! 而且还是新款的一体式尾波

网友:
好机,羡慕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随便看了一下~~
老大~ 他说的是425~~  我们说的是X5! 而且还是新款的一体式尾波

其实还是看个人,顺滑就可以

网友D:
X5,帮标准用机

网友:
留位!
字数~~ 字数~~ 字数~~ 字数~~ 字数~~
字数~~ 字数~~ 字数~~ 字数~~

楼主:
2楼有更新!!!

网友E:
旋翼头L臂是不是装的有问题?大家都没看见么

网友:
继续观望,字数不知够不够?

网友F:
LZ定了什么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定了什么舵机

刚买了亚拓的DS615与655, 原来定的是Gaui原配的高频503和504 (我买的是不带舵机的套装)
但是商家告诉我起码要等多2个星期, 我心急要装所以就上了亚拓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买了亚拓的DS615与655, 原来定的是Gaui原配的高频503和504 (我买的是不带舵机的套装)
但是商家告诉我起 ...

615 655就不是高压舵机  不过应该够用 我的是501 502 用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615 655就不是高压舵机  不过应该够用 我的是501 502 用着还行

绝对够了~ 把电调改成6V, 从数据上看DS615有0.07秒, DS655有0.0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旋翼头L臂是不是装的有问题?大家都没看见么

哪里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问题?

X5的我没玩过,别怪我乱说,一般机器装好了斜盘零度水平的时候L臂应该是直角的,,你这个看上去显然不是直角,不过应该不影响飞,或许X5就是这样的,知识看着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X5的我没玩过,别怪我乱说,一般机器装好了斜盘零度水平的时候L臂应该是直角的,,你这个看上去显然不 ...

是直角的, 只是拍照角度导致视觉差异~~~

网友:
打酱油的,顶一个

网友G:
我的vbar没有杠也没有两块竖着的小板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vbar没有杠也没有两块竖着的小板是什么意思

没关系的~ 你那个是旧版本的VBAR~ 用起来一样

网友:
楼主的控和我的一样,呵呵

楼主:
完成了! yeah!

网友:
靓机啊,装机报告很精彩~~

网友:
楼主是米人 后面的自行车价格很惊人的

网友H:
包线包得很不错哦,可否上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包线包得很不错哦,可否上个教程?

这不需要教程~  就 网管 + 收缩管

网友:
好机口水流满一地

网友:
那个拉杆真不错,哪里有卖

网友:
头罩很犀利

网友:
怎一个帅气了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零件安装 与 调试 篇:

舵机方面最后还是选了亚拓的DS615与655, 原来定的是Gaui原配的高频503和504  ...

楼主玩机玩的 高富帅啊   字数啊字数 字数

网友:
似乎后面有辆米车,很扎眼奥

网友:
就这布线  叫 我 吃惊   布的太 好  了

网友I:
请问楼主的LYNX 正反牙连杆在哪里买的,最后用在x5上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的LYNX 正反牙连杆在哪里买的,最后用在x5上好用吗?

好用~~ 我觉得很骚

网友I:
引用 楼主:
好用~~ 我觉得很骚

请问哪里有卖呢,还有您用的那种球头扣是不是要用球头刀修改一下才行啊?

网友:
这个罩子就是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哪里有卖呢,还有您用的那种球头扣是不是要用球头刀修改一下才行啊?

不用修改~  直接用, 原厂的球头扣太JB松了

网友I:
楼主请问您的LYNX正反连杆 在哪里有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请问您的LYNX正反连杆 在哪里有卖呢?

taobao上有

网友:
搜索了半天,全是男士香水。。。

网友(2012-12-21):
楼主让人羡慕啊

网友:
求楼主给下LYNX正反连杆和QuickUK的淘宝连接吧,我搜索了很久也找不到楼主图上的配件。。。拜托了!

网友J(2013-01-22):
LZ有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有强迫症

的确~~~

网友:
XTR轮组,骚啊!!!

网友(2013-06-07):
记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