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的FPV用的是什么图传,这5.8G的图传怎样?

楼主(2012-11-16):
大家好!最近想搞个FPV(在六轴上用),我的遥控器是2.4G的,不知哪种图传的性价比高点,请知道的朋友多指点指点!谢谢!
在淘宝上看到这个,不知这个怎样?

网友:
选柏通,靠谱,要更好的话,选罗美
现在流行1.2G,其实5.8G也行。

网友:
多指点指点

网友:
多轴,而且你的控是2.4的,就用5.8G的图传会好点。。。根据你个人需求距离选择图传功放,不一定是越大越好,正常你多轴也不会飞得非常远

网友A:
这款图传在用。200W可以飞300M  动手能力好天线改成三叶草 效果好很多,。

网友:
现5.8G 1w的都出来了,大载机到可以考虑

网友:
出柏通5.8G 500MW图传带黑色接收版。。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图传在用。200W可以飞300M  动手能力好天线改成三叶草 效果好很多,。

200W?!你想吓死我啊

网友:
200W我也觉得有点恐怖。。

网友:
楼主你好 我也想买图传的  我的是2.4g天7控  厂家说 最好卖1.2g的柏通   800毫瓦的  你看呢

网友:
200mw只能飞300m?我还准备入手200mw呢 预计能在500m就行

网友:
以前经常听说1.2G 干扰GPS的事,虽然还没证实,但是还是谨慎些用1.2G好一点。说的不对还请见谅。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指点!
顶上,请高手继续指导,多提建议。谢谢!

楼主:
我的遥控器是2.4G的,大家说说看,用1.2G的好?还是5,8G的好?有人说:1.2G的性能优于5.8G,也有人说1.2G会容易干扰2.4G的遥控系统,现在真不知该用哪个频段的了。请高手指点,多提建议。谢谢!

网友:
需要5.8g1w的图传联系我我这里有出售价位跟500mw的差不多。。。

qq 64119112.

价格实在

网友:
淘宝搜索 深卓科技 ,这家的图传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