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x650 自己琢磨安装的 (12.3日更新)

楼主(2012-11-16):
距上次传图片已经一个月了 ,根据我这一个月的研究调试,我个人认为最完美的安装方式,重心非常稳定,高低频振动都没有,发上来供大家参考,我也是新手,也是自己琢磨的,大家可以提建议,共同进步,谢谢!(我调试的方法是吊装调试,这样不光可以调试重心,最重要的是可以调试飞行器的姿态和姿态感度让你一下子就可以明白各项的原理,和飞行器现有参数的状态,这样就不用去户外调试了。)

调整了gps的安装位置及高度(炸鸡也不会伤到gps)
调整了图传的位置 减少了干扰也平衡了重心
调整了起落架的位置 减少了落地时的冲击和高频振动
原来的4.3寸显示器 换7寸的 调整了布线 现在整齐完美

(明天再去试飞回来我传视频)

128 0026

------------------------------------------------------------------------分割线---------------------------------------------------------------
以下是第一次装机 及飞行视频

xa650 naza+
gps mc6500 动力大疆的

网友A:
布线不错,电池应该可以更靠后一点,现在这样,装上相机后估计重心有点靠前。
另外,上了XA650还用大疆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线不错,电池应该可以更靠后一点,现在这样,装上相机后估计重心有点靠前。
另外,上了XA650还用大疆动力 ...

上了XA650还用大疆动力 ...
不明白 是不好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了XA650还用大疆动力 ...
不明白 是不好的意思吗

大疆电机只能用大疆的桨,很多人都在烦这个事情。而且这套电机的力量貌似不怎么够XA650用。

网友:
好像挺不错啊

网友:
撸主用的什么云台?效果如何?

楼主:
还在调试中。还没试飞,

楼主:
云台是mc6500 的 感觉还行

网友B:
龟壳装反了,LZ电池那么大,再加上云台相机感觉有点超重了,大疆电机温度估计会上90度

楼主:
RE: 新到的x650 自己琢磨安装的 欢迎来拍砖

引用 网友B:
龟壳装反了,LZ电池那么大,再加上云台相机感觉有点超重了,大疆电机温度估计会上90度

内容谢谢。提醒,

网友C:
建议你把GPS 直接贴到那块板上吧。  不然 嘿嘿 死的很惨。

网友:
好啊 很好不错

网友:
装的不错 动力楼上说了 一个是稍显虚弱 一个是要全套用dji的设备
不过看云台安装怎么那么诡异呢?XA是这么安装的吗?

网友:
设备装齐了全重多少?
多大桨?
悬停油门比例多少?

网友:
可以考虑4225配13寸桨,据说负重效率比较高。(我也没用过,楼主如果试验了可以来发发数据)

网友:
总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把GPS 直接贴到那块板上吧。  不然 嘿嘿 死的很惨。

你的意思就是不用连接杆了 这样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不用连接杆了 这样行吗

行的 我首飞 降落倒了 然后蹭到了GPS 回去就去掉了支架   飞了2个月 没问题~  炸鸡也碰不到GPS了~

网友:
又学一招,哈哈,

网友D:
这电机吃不消啊!

网友E:
GPS连接线最好不要搞成螺旋的,可以降低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F:
调好了上视频看看

网友G:
不知道你那冷不冷 5度 以下最好别玩 多轴

网友H:
楼上的,低于5°飞控会出现什么情况?

楼主:
拍得不好 见笑了

网友I:
这个不错,稳,无果冻。

网友J:
求电池架的细节
楼主是怎么安得电池

网友K:
不错,飞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求电池架的细节
楼主是怎么安得电池
就是把电池的 安装架横着按 就行了 这样电池就可以靠近重心

网友L:
云台安装的还真有点暴力。

网友M:
这XA的机架飞得很搵

网友N:
好机子啊

网友O:
LZ,估计能飞多高。。。。

网友P:
大连的魔友么

网友Q:
你用2212的电机行不行啊 我咋感觉这机子咋说也得2公斤多的,悬停油门得有百分之70左右了吧

网友R:
不错学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用2212的电机行不行啊  我咋感觉这机子咋说也得2公斤多的,悬停油门得有百分之70左右了吧

悬停油门 不超过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连的魔友么

是的 我是大连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悬停油门 不超过50的

机子多重,这2212拉力不会这么大吧,我2212的机子带电池重800多g,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是大连的

我也是啊,我就飞飞450……

楼主:
引用 网友Q:
机子多重,这2212拉力不会这么大吧,我2212的机子带电池重800多g,感觉还可以的

我的电池 就450g 别的都没算 我起飞很轻松 60起飞  50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也是啊,我就飞飞450……

我也经常 去星海飞 我原来玩固定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经常 去星海飞 我原来玩固定翼的

星海经常有人飞塞斯纳的那个不是你吧?

网友:
布线看着真舒服

网友S:
楼主试试航线状态下拍摄效果如何,以及室外有风情况下呢……室内无风+悬停属于是拍摄条件相当好的了。呵呵

另外,咨询下,楼主调试机子用的那个小笔记本是啥型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试试航线状态下拍摄效果如何,以及室外有风情况下呢……室内无风+悬停属于是拍摄条件相当好的了。呵呵
...

是富士通 u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