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大侠请指导

楼主(2012-11-16):
我打算用540
电机
替换99的原装电机 想问下原来的马达齿能用么???如果不能用 该买什么尺寸的马达齿呢?

网友A:
齿轮模数0.6,10齿。

楼主:
大侠 淘宝上找不到啊 麻烦发个链接给我

网友B:
原装齿轮不就是0.6 模 10齿的嘛,搞大它不就不用买了嘛,当然通常搞大之后齿轮也就废了

网友C:
淘宝搜 田宫19T齿轮 应该能找到当然还有别的20几齿数的,540电机轴径3.2原车齿轮用不了的,换540,550后原波箱马达孔需要修改移位 做好心理准备,祝你成功

网友D:
这个还是请教改过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