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四轴一开油门就侧翻,要怎么校正啊?

楼主(2012-11-16):
MWC四轴,油门慢慢加大,刚离地就侧翻了,是什么原因呢?起飞前做过ACC和陀螺仪的校准.PID参数都是按软件默认的调的.

网友:
有位模友也是这个问题 最后是控的微调问题。

来看我发的 人形飞行器,在视频下方有传送门
http://bbs1.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002

楼主:
那要调节哪个通道的微调呢?

网友A:
我的600的机架,把横滚和俯仰p值都调到3.6,i值0.03,d值23.然后就不翻了

楼主:
横滚就是方向吗?

网友:
机架,电机,浆,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00的机架,把横滚和俯仰p值都调到3.6,i值0.03,d值23.然后就不翻了

我调到这个值后,还是会翻啊,我的是X465,
加大油门一离地,就翻倒在飞行的方向.(D9,D11翻向D3,D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调到这个值后,还是会翻啊,我的是X465,
加大油门一离地,就翻倒在飞行的方向.(D9,D11翻向D3,D10)

各个通道的微调校准了没,是不是摇杆在中间的时候每个通道都是1500,如果没有的话要在控的微调里调整一下。还有每个电调都要单独先连接接收机校准油门行程,使每个电调的油门行程一致才行。
还有一个就是修正方向是不是对的,你可以用手拿着加油门,应该是你往前倾时飞机会自动有很大的力反抗你前倾,反抗的力量要是小的话就加大p值,p值越大抵抗倾斜的力越大,但是p太大飞机就会震荡,一般是调到震荡,然后一点一点的往小调直到不震荡时P的最大值。P值调好了才进一步调I和d。一般情况下,飞控上的箭头方向对了修正方向就是对的,如果你感觉你的飞控修正方向是反得,那你就反装飞控吧(实际上应该是改程序代码)。其实修正反了这个几乎不可能,因为同样的板子同样的程序绝对不会出现你的修正方向跟别人的不一样的。

网友B:
侧翻跟参数无关,调副翼的微调!

还有就是检查电机顺序和浆的正反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翻跟参数无关,调副翼的微调!

还有就是检查电机顺序和浆的正反是否正确。

调副翼的微调后,那不是中立点不在:1500了啊

网友:
解锁前手动校准一下陀螺仪可能有用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毛病,还没有飞起来,桨都断了好几根了!

网友:
还没有修理好?等着你飞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路過
幫頂上

先看桨装反没?  刚开始调试P不要太大积分和微分置零,侧飘的话用遥控微调调节,还有电机要垂直装,否者都会侧飘

网友E:
我推油门,启动时,有3个电机不同步。。。油门大一点,大8轴右边起来了,左边没起来,向左边侧翻了。。。。请知道的老鸟告诉一下为什么。纠结的我现在睡不着了~~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推油门,启动时,有3个电机不同步。。。油门大一点,大8轴右边起来了,左边没起来,向左边侧翻了。。。。 ...

你應該不用急著加油
先推一些些誏電机啟動小轉
再加一些油門等全數電机都轉動
再加大油門升空
不要急燥升空
等能到電机都能加速再升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看桨装反没?  刚开始调试P不要太大积分和微分置零,侧飘的话用遥控微调调节,还有电机要垂直装,否者都 ...

用微调也不行啊,调了好久,不是向左偏就是向右偏,或是向前向后偏,始终达不到平衡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通道的微调校准了没,是不是摇杆在中间的时候每个通道都是1500,如果没有的话要在控的微调里调整一下 ...

我测试了一下,好像修正方向是反的啊,我把四轴的四个角离地,放在一个小凳子上,刚开始我把油门开在一个比较小的位置,此时四轴倾斜的角度比较小,慢慢的倾斜的那边电机转得越来越快,然后倾斜的角度也越来越大,然后就翻倒了.不知要怎么改程序代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好像修正方向是反的啊,刚开始我油门开得比较小,四轴倾斜的角度比较小,慢慢的倾斜的那边电机 ...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按理说不应该修正反啊。至于怎么改程序,我还没到那个水平呢

网友F:
我的一开始也侧翻 修改程序的传感器方向代码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一开始也侧翻 修改程序的传感器方向代码就没问题了

能否具体说一下改法啊?

网友G:
好些山寨MWC飞控的加速传感和陀螺传感跟缺省设置是不匹配的,导致ROLL和PITCH信号搞反了,先要在GUI里面确定一下才好!我的开始就是这样,走了好长的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些山寨MWC飞控的加速传感和陀螺传感跟缺省设置是不匹配的,导致ROLL和PITCH信号搞反了,先要在GUI里面确定 ...

信号反了不是在遥控器上改下就行了啊?在GUI上要怎么确定呢?

网友F:
传感器都校准了的话,先别忙着起飞,用手小心的抓牢四轴离地,解锁稍加油,用手把四轴往各方向压、抬、转动,看是否感觉到四轴有相应的反作用力保持平衡和保持方向,如果没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就尝试按照自己飞控传感器配置修改下方向代码吧。如: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感器都校准了的话,先别忙着起飞,用手小心的抓牢四轴离地,解锁稍加油,用手把四轴往各方向压、抬、转动 ...

但是传感器方向反了,我是如何确定是加速度还是磁阻还是陀螺仪呢?如果一个个去试,有很多排列和组合啊

网友:
四个电机的的通道是不是对的,加电时保持JJ是平稳静态的,

网友:
这个还没搞,提前进来看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传感器方向反了,我是如何确定是加速度还是磁阻还是陀螺仪呢?如果一个个去试,有很多排列和组合啊

先确定飞控配置的传感器在飞控程序里已经正确启用,对应程序正确安装飞控板的X模式或+模式后,因为不同店家出的MWC飞控板安装模式不尽相同。然后晃动飞控对照GUI里面显示的姿态是否相符,这样比较容易辨别是哪部分设置不对,姿态不符就酌情修改程序里的方向代码,自己试几次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确定飞控配置的传感器在飞控程序里已经正确启用,对应程序正确安装飞控板的X模式或+模式后,因为不同店 ...

我在config.h改了方向,怎么不起作用啊?没改之前把机头向下,ACC的PITCH和MAG的PITCH数值由零变成负数,改了方向后,做同样的操作后,ACC的PITCH和MAG的PITCH数值还是由零变成负数.姿态图刚好和实际相反.

楼主:
终于解决了,晚上问了一下卖家,然后他说是安装飞控时的白色箭头要和飞行的方向要一样,重新装好飞控后能顺利起飞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H(2013-06-19):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晚上问了一下卖家,然后他说是安装飞控时的白色箭头要和飞行的方向要一样,重新装好飞控后能顺利起 ...

我去,可怜那么多高手在这打字啦!

网友:
这个真是学习了!

网友:
电调接飞控板接错了,其次再看浆装反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去,可怜那么多高手在这打字啦!

魔鬼 藏在细节里啊

网友(2013-12-17):
各位大神,我的四轴是起飞刚离地以后向前飞,不是直接直上直下的,愁死我了~我好几天不睡觉也弄不好,麻烦帮我看看~该怎么办啊~首飞因此一直不成功。我新手~我装有GPS和蓝牙,简单做了一下陀螺仪校准,但感觉校准很粗糙~

网友:

内容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解决了,晚上问了一下卖家,然后他说是安装飞控时的白色箭头要和飞行的方向要一样,重新装好飞控后能顺利起 ...

真nb,能把人忽悠傻了,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