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充电器用EHR插座作为平衡头插座,怎么办?

楼主(2012-11-16):
新买的LRP充电器是用EHR插座作为平衡头插座的, 不知哪里能弄到EH-4或EH-5 的插头. 不知各位电子高手有没有什么建议?
顺带问:有没有什么别的型号的充电器用EHR插座的?如果有的话我就去买他们的平衡扩充板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A:
EHR插座?没见过,上图见识一下!一般平衡插头多采用标准的XH-2.54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HR插座?没见过,上图见识一下!一般平衡插头多采用标准的XH-2.54系列。

如图. 说明书上说是EHR接口,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有EH-4(4芯),EH-5(5芯) 这两种应该合用.但是买不到.

网友A:
这种插头的确少见,和现有的模型电池平衡头也不匹配。好在这个针脚间距就是标准的2.54mm,那就拆机换成XH-2.54的插座呗。自己能换最好,不行拿家电修理铺也能换。简单之极。
再或者利用XH-2.54的插针自己插到EHR插座上并小心利用AB胶固化后引线转换成XH-2.54插座。也就是利用AB胶加插针自己diy EHR转XH的转接插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插头的确少见,和现有的模型电池平衡头也不匹配。好在这个针脚间距就是标准的2.54mm,那就拆机换成XH-2 ...

谢谢指点,你说的方法都很可行。不过这充电器做工精致,价格不菲,如果这么修理了它有点于心不忍啊。
昨天终于在TB上找到一家电可以提供EH插头,等明天收到货看看是否能完美配合,

楼主:
已经买到这款EH插头了,完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