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一个便宜的一字激光头啊,要投影细。。。。打算做钻铣定位用。。

楼主(2012-11-16):
唉,,每次用钻床都对不准,

烦死人。。。

所以打算做用两个一字激光头,,投线交叉定位用。。。。。

这样省事多了。。免得老用眼睛瞄。。。

淘宝上搜了半天,,大多是很粗的投影,,粗的达到2mm。。。。。没意义啊。。

有人玩激光头么。。。有没有投射细线的,,细到0.5mm以下。。。

当然,价格是主要因素,成本啊。。

网友A:
这个东西能调焦,条到很细,但是0.5感觉勉强,小于1感觉还是可以,聚焦后也不是均匀的,2头变粗,中间比较细

有成品的十字线的,激光线做木工可以,做金控的话估计不行,精度不够,最后的结果还不如角规测量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能调焦,条到很细,但是0.5感觉勉强,小于1感觉还是可以,聚焦后也不是均匀的,2头变粗,中间比较细 ...

十字线不行的。。

必须要两个一字线,,,利用垂直于一个面的两个交叉面的交叉线也垂直于这个面的原理。。

调节好了之后,交叉点永远是钻头点。。。。。不管工作台还是主轴升降,都不影响

唉,就是便宜好用的激光头不好找。。麻烦。。

网友B:
便宜没好货,聚焦要有耐心仔细调的   1MM以内还是没问题的  就是不耐操  而且高度不同 就要另外调焦了  很麻烦  只能固定头子调尾巴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1587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字线不行的。。

必须要两个一字线,,,利用垂直于一个面的两个交叉面的交叉线也垂直于这个面的原理 ...

思路不错,我以前也和楼上一样觉得高度改变交点会改变,你这样一说感觉是对的,12毫米的光轴支座正好能安装激光头,我买过,做电锯的参考线,切光线正好调整到锯片厚度,比较好用

一字的不贵,3-5付驱动,希望看到你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没好货,聚焦要有耐心仔细调的   1MM以内还是没问题的  就是不耐操  而且高度不同 就要另外调焦了  很麻 ...

看图片上的,貌似是最常见的那种批量货,,好多卖的。。镜头也是亚克力的吧。。

我听说有一种玻璃柱的镜头,会好很多。。。就是价格翻了几倍,也没见谁用。。。唉。。

不同的高度的粗细差别大不大??

比如台面本来距离40cm,,,放个10cm工件上去,,距离就变成了30cm。。。。投影会变的很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我以前也和楼上一样觉得高度改变交点会改变,你这样一说感觉是对的,12毫米的光轴支座正好能安 ...

就是便宜货的评价不好啊,看评论里,有人说线粗2mm。。。。

支持架好弄,,淘宝上直接有8块钱一个的万能架卖

网友C:
我也想买一个,有了同知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买一个,有了同知我

兄弟啊。。你也帮忙找找啊。。。

网友:
可以调整聚焦的

网友:
看了下万能支架,未必能有啥精度,太软

网友D:
我买过,没有调焦的,要提供使用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买过,没有调焦的,要提供使用距离,

有两种,固定焦距个调焦

网友:
看那镜头,很像学生尺上的构造啊,以前那种变动画的学生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图片上的,貌似是最常见的那种批量货,,好多卖的。。镜头也是亚克力的吧。。

我听说有一种玻璃柱的 ...

晚上回家才测试了下    精细度  0.3mm左右  调焦最佳效果是可以的  两头粗细的问题  基本没有 只有距离1.2-1.5米的样子映射在墙面上才有点

测试高度    激光头距黑皮本55cm   一般机头也就差不多这么高吧

调焦镜头夹持住  调节尾巴实现聚焦

基本在0.5mm以内  仔细看卡尺的格,肉眼看的很明显  但是没拍不出来这个效果

这个角度看  连泛光也就0.5mm

再换一个角度

下面垫一个魔兽的盒子  厚度105mm

不调焦距   变粗为接近1mm粗细

如果调节一下尾巴  依然能控制到0.5以内  焦距是可调的

安装时候调试好了就行了    因为光线方向不会偏   不管工作台高低变化   只要调节一下激光头尾巴   随时随地都能控制住0.5mm以内

我这个是亚克力的镜片 昆山赛格电子市场里淘宝有卖  10元左右一个  我是直接去店子里拿的       玻璃的估计会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上回家才测试了下    精细度  0.3mm左右  调焦最佳效果是可以的  两头粗细的问题  基本没有 只有距离1. ...

多谢兄弟费心测试啊。。。。看图上的卡尺刻度,,激光线还是很细的,,给钻头打孔定位看样子是足够了。。

兄弟在哪家淘宝店铺买的啊,,给个地址可否?

另外看这种激光头,,直接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可否?  毕竟用干电池,时间长了也是成本,,,废旧的手机充电器倒是随处可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费心测试啊。。。。看图上的卡尺刻度,,激光线还是很细的,,给钻头打孔定位看样子是足够了。。 ...

我测试的是这一家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35.LG558K&id=12338287906
之前在淘宝找的时候意外发现他家店子就在我家不远的赛格  后来自己直接去拿的   呵呵   但是我拿的外壳跟样品图一样的  标签是洋文
多买两个备品为好   我之前用3节电池测试  其中一个才通电五分钟不到就抓瞎了    也没见什么高深的恒流电路  你最好弄个很稳定的电源
我自己是打算把24V通过KA317降压到5V了供电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测试的是这一家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35.LG558K&id=12338287906
之前在 ...

多谢多谢,我在去淘宝上搜搜有没啥便宜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