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虎式测试

楼主(2012-11-16):
终于把金属底盘虎装上了无刷动力,电调是两个车用60A,山寨的好盈,但可以用好盈的设置卡。电机是两个在某宝上最便宜的外转子无刷,C2828。直接上3S锂电,感觉无刷的扭力比原来的395电机好太多,而且通过设置卡可以取消刹车,这样可以很流畅地由前进转入信地回旋,前进可以直接后退,同时调整启动的电流,可以让起步更柔和。另外,把被破坏金刚损坏的车灯也装上了,这里有个小插曲白色的LED是3V,红色的是2V,刚开始直接上3V,红色立即烧掉,最后串了个50欧电阻解决。

无刷电机

无刷电机

网友:
哇偶!霸气!!

网友A:
个人不喜欢这种玩法,暴力玩简单,没有了老虎的那种韵味。但悬架挺不错,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不喜欢这种玩法,暴力玩简单,没有了老虎的那种韵味。但悬架挺不错,顶一个

主要是想在家里先暴力测试下车辆,检查下电机,电调和底盘可能出现的问题.只有先做好功课,然后在越外才不会出问题.不然,兴高采烈地把重量5.6KG的坦克搬到越外,才玩了不到5分钟就出问题了,那岂不是很扫兴.再有坦克就是要越野,爬土坡的,不然不如放家里做静态算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在家里先暴力测试下车辆,检查下电机,电调和底盘可能出现的问题.只有先做好功课,然后在越外才不会 ...

顶,坦克就应该去野外暴力嗨皮,不然那么轻柔的静态算了

网友:
个人不喜欢这种玩法,暴力玩简单

网友:
不减速好玩吗

网友B:
古董级的老虎别搞那么快,玩防空豹吧,野外飞奔,急速转向卷起一阵黄沙,高速骤停直接沙尘扑面而来,那感觉才爽,老坦克还是乖乖呆在室内慢腾腾的挪动才够味,一快了就不好看

网友:
钱多的话买kv500的,8伏才4000转,除以40就100,实际输出轻松达到80转,配虎式的大驱动轮应该很爽歪歪

网友:
悬挂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古董级的老虎别搞那么快,玩防空豹吧,野外飞奔,急速转向卷起一阵黄沙,高速骤停直接沙尘扑面而来,那感觉 ...

381的文采都可以写小说了.呵呵.田宫这款防空豹是很不错的产品.但是,主要也还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没有配套的金属履带,恒龙没有出,田宫好象也没有,就算有也是天价,二是没有炮塔旋转的金属齿轮,我看你的是自己另外加工的,估计也不便宜.还有它的原厂扭杆是不可以调整扭力的,因为改装的话重量肯定会比原厂设计的重量有较大的出入,不能调整扭力的话比较麻烦,当然也是有解决办法的换其他的弹簧扭杆就可以了,但是那个钱就.......

总的一句话,田宫坦克很好,但是这个坑也是相当的深,在跳进去以前,自己要考虑清楚...

网友:
没办法我就喜欢坦克行走时炮塔又在旋转找目标打的那种感觉,但是一般的坦克很少有扛着根大炮到处瞄的动作,所以还有喜欢它。

网友:
悬挂确实不错

网友:
哇偶!霸气!! 但是声音太响了

网友:
听声音有种说不出的别扭,不知道是什么别扭。。。

网友:
大概是没有声组的缘故吧 ,声组盖过机械声音还有电机 电调声音 就舒服了 ,另外速度慢腾腾的就舒服了

网友:
额!开起来像馒头呢??

网友:
古董级的老虎别搞那么快,玩防空豹吧,野外飞奔,急速转向卷起一阵黄沙,高速骤停直接沙尘扑面而来,那感觉才爽,老坦克还是乖乖呆在室内慢腾腾的挪动才够味,一快了就不好看
是地

网友C:
LZ坦克的减震牛的一逼啊

网友D:
用内转子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内转子会不会更好点~

好是好,但是一个字贵……要不楼主为啥买个最便宜外转子

网友:
内转子无刷电机的kv比较高,不加双联齿轮进行减速的话扭力不足
如果要上更大直径的无刷内转子电机,底盘空间不足,两个电机位置会干涉,装不下
但是这样的外转子电机,还是快了,再加上无感无刷的启动是要先让转子转起来才能检测到相位(不记得是不是这个名称),所以每次静止起动都会有一个怪声,应该是骤然高速启动带动齿轮之间骤然传递动力,所产生的声音,之后正常。
如果电机一直运作,不停的话,这现象只会出现一次,但,坦克模型可能吗,不能。
也许要停下来倒车,也许要停下来开炮,也许要停下来转一下炮塔,也许…
这就导致这怪声就会时不时来一声,齿轮又要时不时的受一下罪。
所以有刷我觉得也挺好的,当然带霍尔的有感无刷应该会更好,但好象要300多一只吧,浮云,浮云哪,我宁可用更高的电压来驱动有刷电机来达到无刷的转速和功率,增加电机的散热罩来散热

楼主:
HD381你所说的那个怪声就是电机的电流声,这个对电机来说太平常不过了.我现在用的所有电机,包括有刷的380,395,540,775和无刷的4274,3674,3650,..在启动和刹车的时候都有这个声.另外,也没有所谓的"骤然高速启动带动齿轮之间骤然传递动力"这一说,视频中坦克为测试底盘的结实程度及无刷关毕刹车后的效果,每次我都是一推到底的,而且当时设定的是3级启动,所以启动的声音比较大.再者恒龙的钢波也没有那么不济,只要安装到位,适当润滑,以现在这个动力来说根本操不坏.在安装空间足够的情况下,有刷和无刷都有可行的方案.有刷的扭力小,但可以上高压+大电机比如说775电机效果也不错,多余的重量还可以为坦克增色不少;如果空间有限可以上外转子无刷的小电机,扭力也够了,多出来的空间可以加喇叭,声组,对战其他功能.当然如果想变态的话,也可以上两个有感无刷150A电调+两个4274 2000KV的电机,电池用两个3S锂电串联.这样的话,坦克的动力几乎无敌了.但是要装这样的动力,底盘必修强化才行.

楼主:
有刷方案还是有些问题,一是效率低,发热量大.我以前的395电机越野半小时电机就很烫手了,现在的这个外转子无刷,越野1个钟去摸都是温温的.二是有刷没法关闭刹车,直行想转信地总要停一下才行,非常不爽.

其实现在在模型领域,无论是车模还是航模海模,包括多轴飞行器,无刷已是主流,只有在坦克这个比较特殊的圈子,为了体现笨重美(呵呵....估且这样说),才使用有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内转子会不会更好点~

内转的无刷电机我也有空闲的,但是尺寸太大,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坦克的减震牛的一逼啊

谢谢夸奖,我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HD381你所说的那个怪声就是电机的电流声,这个对电机来说太平常不过了.我现在用的所有电机,包括有刷的380,39 ...

我这里讲的怪声是:chu的一声,那个确定是齿轮啮合的声音,不是ji,ji,ji的电流声。
如果静止启动时线性OK的话,用无刷也是不错的选择。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有刷大电机,极低速的线性和输出扭矩很好,无刷适合暴力玩

网友:
动力不错,悬挂更佳,,,楼主肯定很用心。。。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讲的怪声是:chu的一声,那个确定是齿轮啮合的声音,不是ji,ji,ji的电流声。
如果静止启动时线性 ...

呵呵,这个CHU的一声真是电机的声音,还且很奇怪,就只有这个无刷电机有这个声音,我手中的其他的电机没有这种声音.当时为了做六轴,我买了8个这样的电机,拿到手测试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声音挺奇怪的,不加负载也是这样,换了几个无刷电调试也是这样.反正不影响就不去理它了.这个电机我拆开看过,里面的磁芯共有12极,比较变态,通常也就2极,4极顶多6极,前后带轴承.价格才28,我个人认为比较值了.

网友(2013-04-01):
好手艺啊。

网友:
做工精良。

网友:
多拍视频。

网友:
好精心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