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500 时不时尾巴一抖 感度降低还是抖 间歇性的

楼主(2012-11-16):
手求教 500 时不时尾巴一抖 感度降低还是抖 间歇性的 大神告诉我该怎么调 ?

网友A: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 震动问题 感度调低点

网友B:
我的也这问题,,,尾转动震动过大

网友C:
检查马达进角,有可能是马达和电调没有配合好,造成抽搐

网友D:
先检查机械问题吧,例如皮带有没打滑,轴承是否顺畅,螺丝有没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