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 gh2 固件什么时候出来啊

楼主(2012-11-16):
z15 gh2 固件什么时候出来啊??
有些时候效果好些
有些时候果冻得一塌糊涂~~
什么情况啊!!!!

网友A:
GH2 果冻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解决。只是时间上无法确定,但也是会在近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H2 果冻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解决。只是时间上无法确定,但也是会在近期。

顺带问一句,Z15-N有没有新固件更新推出的日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顺带问一句,Z15-N有没有新固件更新推出的日程?

最近一周会有一次,改善一些使用中的具体细节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一周会有一次,改善一些使用中的具体细节问题。

非常好,期待。

网友:
我用老版的Z15-G固件,怎么看不到果冻??只是在走航线的时候画面有非常细微的抖动,不注意看还看不出来

网友(2013-05-20):
gh2测试使用中学习

网友:
我用着也不错

网友:
朋友试试加装减震套件试试,我们测试下来,s800+减震套件有效的减少了GH2果冻问题

网友:
减少震动Z15G,果冻全无,感谢禅思,感谢大疆!期待GH3出来

网友:
本来就是打算上G版本Z15的,听到果冻不敢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