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在X5飞翼上的A控,它的横滚控制量,俯仰控制 ...
请教:安装在X5飞翼上的A控,它的横滚控制量,俯仰控制量应该设置成多少?

楼主(2012-11-16):
请教:安装在X5飞翼上的A控,它的横滚控制量,俯仰控制量应该设置成多少? 偏航控制量就不用设定了吗?

网友A:
a飞控的控制值相当于舵角值,x5机械舵面较大,所以三个控制值调成45 45 100即可…
重心调好,默认推力线(不加垫片)即可爽飞

网友A:
说明书说电机座上面2个螺丝要加垫片,加了发现加油门会低头…
所以我给去了~不知大家加了没

网友B:
一直没加过垫片,直接装很好飞

楼主:
谢谢A大的指导
再询问一下:A控在RTH返航控制值菜单里,有4个控制量:max roll,max up,max down,evelvate angle,应该设置为多少合适?
说明书推荐的值为:20~40度,20~40度,20~35度,3~15度,正对X5飞翼,这四个值取多少度合适?
safe speed这个参数,一般设置多大?

网友A:
其余参数全取默认值即可。

楼主:
其余参数全取默认值即可。---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