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接收机天线(72m)的最佳角度

楼主(2012-11-16):
接收天线和发射天线平行的时候遥控距离最远吗?

网友A:
理论上是的,都要垂直

网友:
搜下72天线极化方向就只到了

网友:
如果发射天线倾斜一点,例如70度,情况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的,都要垂直

那垂直安装是不是比水平安装距离远阿?或者说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垂直安装是不是比水平安装距离远阿?或者说更稳定

垂直安装距离远

网友:
不懂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