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亚拓无副翼450尾部会上下抖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16):
求救,亚拓无副翼450尾部会上下抖怎么回事?主轴没有问题,横轴没有问题,大桨也是新的,3轴是750,问题在哪里啊!有副翼250也是一样毛病!哪位高手知道帮忙下,谢谢!!

网友A:
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B:
降低螺距 加大油门 转速太低了

网友C:
藤椅说的对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好谢谢!我试试。

网友E:
查两个原因:
1、横轴胶圈过硬
2、某处传动齿咬合过紧
是不是无副翼陀螺仪设置问题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藤椅按你的方法好了很多,但是有的时候还会!

网友F:
看看陀螺仪是不是机型问题~

网友G:
會點頭應該是轉速不足,不然就是螺距過大

楼主:
谢谢大家!!终于找到毛病了,是尾旋翼螺丝没有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