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DJI网站上悟空的历史版本都没有了?

楼主(2012-11-16):
DJI网站上悟空的历史版本都没有了,现在升级新版本5.16再想回到旧版本怎么都不可以了?这是为什么那。。。?

网友:
固件升级,通常只能往上,不能降级,5.16我还是先看准再考虑再升级了。

楼主:
悟空版本原来是可以让用户选择使用的,就是那个历史升级以来的所有版本。要是按照通常只能往上,不能降级的话万一新版本有问题,不是用户又要付出代价了?这个服务现在变的怎么啦。。。

网友:
坐等别人汇报后再升级

网友A:
win8不稳定,想用回win95也没戏了。。。

网友:
升级之前应该有测试过吧,不可能直接写出来不测试就让我们升级,那是不负责任的。今天我升级了5。16,也飞了,也没出啥问题,让时间检验吧

网友:
还是当年手抛四轴的那几个固件版本最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8不稳定,想用回win95也没戏了。。。

至少还有什么XP,WIN7,8好选择,现在你们看看DJI网站上的悟空软件就一个版本5.16这是什么道理啊?早先老用户们都知道的还有些历史版本也就是上1个版本等等,,,

网友:
升过级也飞过了,新版本不一定没问题,但可以肯定旧版本一定有问题!第一时间升级!

网友:
我估计是DJI也知道老版存在哪些问题,不敢放出来了,省得用户刷完炸鸡了骂。如果对旧版固件的一些特性有需要,DJI开放出来也未尝不可,注明BUG,撇清责任,一切后果用户自负。(其实哪怕是最新版固件也是啦。。。。)
新版修复了老版固件已知的BUG,但也不意味不出问题。。。。只是保守了一点。

顺便说下,XP早就停止技术支持,并且在2008年就停售啦,当然用盗版另说,一些硬体win3.2没准也跑得起来。有支持的产品Vista才起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