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高手,发动机突然富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11-16):
在线等高手赐教
一台1:8的越野,21级中阳发动机,调试完毕,也一直在玩,用25%的成品油,很爆。
但是,今天突然变得很富油,拿掉空滤,油珠从风口溅出。两油针没动过,求解。

网友A:
貌似油箱有裂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油箱有裂缝

应该不会吧,刚刚实体店买的全新HSP 油箱,80元,被宰了。
再说,如果油箱有裂缝,压力不够,不是应该贫油?

网友:
蟑螂在排气筒里边堵着呢加压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刚刚实体店买的全新HSP 油箱,80元,被宰了。
再说,如果油箱有裂缝,压力不够,不 ...

楼主可以把油箱盖打开就发现怠速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油箱盖打开就发现怠速增大

好,马上去试试。

网友:
楼上有反应了

网友:
调下看看呗~~
油针最佳位置会随气温,空气湿度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油针问题,好了,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