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元的困惑

楼主(2012-11-16):
标题诡异吧?

楼主:
话说最近二手区做了两笔千元的买入,感觉千元是个拐点。
本人几乎未在百元级别失手,千元的情况大有不同。
感慨的说。

楼主:
其实是请教各位达人的,有力出力哦

楼主:
看看这是什么?

网友:
沙发表示不惊讶,不表示任何意见,请楼下评论。

网友A:
沟通,一定要沟通好了,然后最好截图好通话纪录交易纪录,还有物品的交易前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是什么?

你这伺服曾经用过爆力

楼主:
百度了下,个人认为是个伺服电机,并且是1.5KW/三相240V交流,编码器是多摩川的,型号不详。

网友:
除了日系的其它国家的编码器都是成品形式的随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沟通,一定要沟通好了,然后最好截图好通话纪录交易纪录,还有物品的交易前照片

不是“沟通”的事,真好两件东西进了我的盲区,所以请教各位,纯技术的研究,买卖已经过了。

网友B:
什么情况,接口搞坏了吗,是快递搞坏还是原来就是坏的?

楼主:
请教各位伺服达人,1)怎么将编码器的壳拆下(黑色铝外壳的后面一段,短的)?
                  2)怎么玩转这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情况,接口搞坏了吗,是快递搞坏还是原来就是坏的?

是没有驱动,接口小问题了

楼主:
我这个理解是否正确,各位看看:伺服三相交流,驱动线圈的供电大致一样,编码器部分大有不同,所以驱动器主要是针对编码器配的。
也就是说只要编码器型号和驱动匹配,基本就没什么不配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理解是否正确,各位看看:伺服三相交流,驱动线圈的供电大致一样,编码器部分大有不同,所以驱动器主 ...

欧美的伺服系统的通讯是开放的,只要匹配换上国产的都可以,很简单对一下零位就行了

网友C:
楼主之前没玩过伺服,鉴定完毕。

网友D:
驱动是个问题   想单纯转起来  变频器或叶工的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你也敢买,为什么不咨询我一下

油老大,我不是专为伺服而购买的,伺服是分度的动力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美的伺服系统的通讯是开放的,只要匹配换上国产的都可以,很简单对一下零位就行了

我是想找个与编码器通讯匹配的国产驱动,猥琐的制造商把标签贴在编码器壳的内侧,所以取下壳体是第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是个问题   想单纯转起来  变频器或叶工的驱动板

最后一步就是单纯转起来,现在想找找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之前没玩过伺服,鉴定完毕。

是没玩过,玩过或许就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西你也敢买,为什么不咨询我一下

这个壳体下面有个底是连的,怎么取下这个壳?
四颗螺丝我已拆掉,起子撬去2MM就不出来了。

网友:
把接头拆出去,从接头位看进去应该有顶丝孔

网友:
蓝色外壳好去掉吧,然后就是用螺丝钉了。建议你不要去掉,否则很难装回0.这个是多摩川2500线的增量编码 ,估计

网友:
里面有两个固定不锈钢薄片的小螺丝看到没?拆掉这两个螺丝。再把编码器接线座拆下来,电机轴上一个套子,用两个内六角固定的,松掉内六角。编码器就可以拔出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编码器没有拆。我克制了想拆的欲望,凭我的水准,只有拆坏的可能。
型号倒是看到了,斜眼从隔缝里看到的:48-2048P6-L6-5V
打电话问驱动器的生产厂家,知道这是个6极对的三相伺服,线数2048,国内大多是2500,大多是8极对
何去何从,多摩川----听着象鸠摩智,十分猥琐

楼主:
神油大侠,收藏了太多的伺服驱动,有合适的贡献出来吧~~~~~~~~

网友F:
编码器总共几根接线?也许我知道。

楼主:
一大把呢,明天数数

网友:
拆下编码器插座,转一下电机轴,应该可以看到锁编码器轴的螺丝.

网友:
当无刷做个动力吧

楼主:
松下A1,可以驱动2048P6的鸠摩智么?1.5KW三相3000转240V

网友G:
松下不支持。安川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