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gx接电灯不亮,接收机灯却是亮的

楼主(2012-11-16):
刚收一二手3gx,按照3gx调试程序界面连接接线(四轴飞控的油门输出线连3gx油门通道),JR 831B接收机灯正常,DMSS回传也有显示,但是3gx就是灯不亮,另外四轴飞控也会因找不到遥控信号而报警,3gx应该是没问题的,但不知道是我哪里连接错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A:
3GX连接四轴飞控???你想干嘛呢最好上图 好找原因

网友B:
3GX接4轴,我头回见,没亮灯,是你的3GX与接收机的那根连线没插对,我以前也是这要的,后来把线插到3GX的那下面两个孔的右边,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连接四轴飞控???你想干嘛呢最好上图 好找原因

手头的2个电调全出光了(为了换钱买陀螺仪),结果只剩个四轴可以用飞控供电测试,我只给3gx连接了电调线和油门信号线,飞控其他通道的线还是直接连接收机,3gx其他通道的彩色信号线没连接受,是不是3gx所有线全部连上,检测到遥控信号才能亮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GX接4轴,我头回见,没亮灯,是你的3GX与接收机的那根连线没插对,我以前也是这要的,后来把线插到3GX的那下面两 ...

试过,我BATT OUT的线已经连了接收机,BATT IN的线也试过连接电调,都不行

网友:
最新玩法?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头的2个电调全出光了(为了换钱买陀螺仪),结果只剩个四轴可以用飞控供电测试,我只给3gx连接了电调线和 ...

3GX要把各个通道都插好,才会亮灯,否则3GX无法通过自检,认为你少插了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3GX要把各个通道都插好,才会亮灯,否则3GX无法通过自检,认为你少插了通道

哦,谢谢了,我今天晚上回家试试,不过四轴其他通道也是和电调一样可以供电的,插上3gx会烧吗?

网友D:
3gx是无副翼直升机用的吧?4轴的也能用?这个真的不知道了。要高手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3gx是无副翼直升机用的吧?4轴的也能用?这个真的不知道了。要高手来解决了。

只是拿四轴飞控当供电bec罢了

网友:
当供电可能还是不得行吧

网友E:
砖头了  返厂````````````吧```我以前也有这样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砖头了  返厂````````````吧```我以前也有这样问题```````

症状一样,不过和我一样都没连舵机,和这有关吧,应该不是变砖

网友:
难道你就没有别的供电方式了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呵呵,是少插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