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说下,制作固定翼飞机必须的工具么?

楼主(2012-11-16):
有人能说下,制作固定翼飞机必须的工具么?

网友A:
先买套材,飞下模拟器,然后炸机,从而维修,不断维修过程中,就慢慢的把工具制齐全了

网友B:
工具无耻进

网友C:
取决于 你是想开工厂还是自己做模型玩.
开厂 就多了. 比如工业精密圆盘锯.工业带据.工业沙光机. 这些是开料部分. 其它略过.
玩 就好办. 一把斜口刀..手锯.. 手用线锯或电动曲线锯(也叫震动锯) . 平的工作台. 直角靠山(可以用木制)
什么螺丝刀钳子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