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nius CP和Mini CP看起来超类似

楼主(2012-11-16):
从尺寸、重量、有刷、材料上看都类似,唯一明显的差别是Mini CP有遥测功能。
华xx出这两款机机是啥目的

网友:
genius和mini都是100级别的无副翼3D。genius先出的,机体沿用的是120系列的构造,三个舵机不对称布置。这样在做一些复杂的3D动作时塑料机身变形较严重,大齿和电机会脱开。mini则将3个舵机轴对称布置,机身受力上要好一些。
    软件的区别不谈。总认为华科尔在圈钱。反正我就用2801飞老版的genius。devo什么的不考虑。

网友:
差别挺大的,机身结构不一样,材质不一样。G CP的材质很脆,小炸一下角架就折了。而且机身也很软。M CP的机身材质就韧了很多,设计也更合理。而且两款机子的3轴也有区别。M CP的飞起来更稳一些。

网友:
藤椅讲得很好

网友:
打酱油的路过

网友:
区别只有机身设计和接收板的摆放方向,更耐炸和节约头部空间。调好了稳定度一样。

网友:
机身结构不一样

网友:
相差很多的。。。lz还是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A:
两个飞机我都有,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是Genius,也是我的第一个小六通,这机属于华科尔的六轴技术验证机,技术验证机这个词一看就明白了吧,就像美国的X-29,F-16SFW,苏联的SU-47(原SU-37)这种,说白了仅仅就是为了验证下技术的可行性,而且Genius的机身材质很软,不用说3D,我做大转角和据都能看出机身变形和颤抖,而且脚架很脆,总体来说,比较鸡肋的机器。
MiniCP则不同,三轴陀螺仪的程控很细腻,飞行很稳,调整好后我试过可以使飞机有3-5秒的脱控悬停,相比Genius的改进除了陀螺仪算法还有电压、温度的双向传输和固件在线升级。MiniCP的三个舵机也颠覆了传统的电直结构,不是那种不对称布局,而是环绕着主轴成中心对称,我试过把Genius的接收机改到Mini的机体上,稳定性有着本质的提升。

以上。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飞机我都有,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是Genius,也是我的第一个小六通,这机属于华科尔的六轴技术验证 ...

华XX这种试验机出过不少,初步算应该超过1/3

网友:
价格上的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华XX这种试验机出过不少,初步算应该超过1/3

这么大比例么?能说说么?这个我真的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飞机我都有,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首先是Genius,也是我的第一个小六通,这机属于华科尔的六轴技术验证 ...

实践出真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比例么?能说说么?这个我真的不清楚。

我飞过的有53#(好像是这个型号,太古老了,记不清楚了),4#3B,4#6,4G6
其中53#虽然是双浆机,但是结构设计诡异,超灵活,很难控制,只能算试验品。
4#3B操控性还可以,但是主电机就是垃圾中的垃圾,也只能算试验品。
4#6的电机虽然是无刷的,但很容易退磁,应该是早期的无刷小电机,远远达不到正常无刷电机的寿命,也只能算试验品。
其中及格的也就是4G6吧
其它的机机楼下补充

网友:
幸好没有买G 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