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手小白能否飞油固(一直玩车模的,之前飞过喇嘛),请问有什么好推荐的,谢谢

楼主(2012-11-16):
   请教,新手小白能否飞油固(一直玩车模的,之前只飞过喇嘛),请问有什么好推荐的,谢谢

网友A:
新手,不建议玩油机。但如果你玩车的时候有折腾发动机的经验的话倒可以试试
一般新手上电机会好点,比较容易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建议玩油机。但如果你玩车的时候有折腾发动机的经验的话倒可以试试
一般新手上电机会好点,比较容 ...

谢谢我是油越玩家,车模引擎大致能搞的定。

请问能飞什么样的油固呢?
(只打算一般飞飞油固,不打算进阶,因为主玩还是车模)

顺便请问有什么飞机好推荐的~有考虑过段时间入机,谢谢

网友B:
请问能飞什么样的油固呢?------建议您先仔细阅读可乐哥在本论坛发表的给新手的建议。另外,还有如下的建议
1:第一步买一个模拟器回来在电脑里练习,航模飞行模拟器的熟练操作,是必须的
2:购买油固练习机,例如珠海星宇的大金星,小金星,以及仿日本京商的40练习机(我就飞这个翼展1.6米,2.8kg的练习机),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在家里用胶水粘接好(胶水用环氧树脂最好)
3:和上述练习机搭配的发动机(飞机说明书里的要求),燃油,螺旋桨,点火器,启动器,我用三叶的甲醇52发动机,烧TB上购买的MCN 10%
4:遥控器器和4个大力舵机,舵机最好55克以上抗震动的,遥控器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用futuba的4通道或4通道以上的;如果你计划将来飞FVP,最好不要用2.4G的遥控器,容易被图传发射机干扰,选35M,40M,72M的遥控器为好,为fpv做好准备。
5:模拟器练习好啦,要老手带飞2次,以后就可以独立飞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飞什么样的油固呢?------建议您先仔细阅读可乐哥在本论坛发表的给新手的建议。另外,还有如下的建 ...

谢谢了
不打算进阶~只打算飞飞四通道的油固。毕竟玩车需要时间,扩充设备也需要资金。

网友(2012-12-20):
不知 深圳何地能飞油固哦?

网友(2013-03-02):
不知 深圳何地能飞油固哦? ---光明水库飞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