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慰+帮忙】接了老婆一个电话,260遭灭门,555,请教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2-11-16):
说下配置TG450 + 260 *3 + RD721 + 好盈40A铂金 + quark + 9257。刚才往飞机上装陀螺,电机没有插上,尾舵机也没有插,插好后看陀螺的灯亮了,打了一下螺距,一切OK,就在这时老婆电话到了,10分钟卿卿我我。忽然糊味传来,刚开始还以为哪里着火了,下意识的摸了一下舵机,我操,火碳一样,赶紧拔掉电池,顺手摸了一下电调,没有温度。
等舵机变凉,插上电,没有反应了,晕了!!!用手使劲的拨动舵机臂,死活动不了,应该是烧结了,三个都一样,**,太背了,第一次烧舵机就被灭门了!
但是觉得非常蹊跷,这些东西之前飞的很好,而且只是换了一个陀螺,其他都没有动过,以前也带电长期放置过,没有出过这样的问题啊,我确认旋翼头绝对顺滑,各位大大,哪里出了问题啊?担心新买了舵机要是还是出这种问题,就悲剧死了~

网友A:
是不是憋舵了啊

网友:
测一下BEC电压是否有问题。

楼主:
是低了还是高?

网友:
估计是电压超了

楼主:
舵机没有憋,旋翼头非常顺滑,刚刚飞过的,而且打了螺距没有问题,电池的电压可能有点低到时真的,但是低了能烧舵机?

楼主:
而且蹊跷死了,为什么一下子三个都挂了,我靠~

网友:
BEC电压+1檢查下吧

楼主:
原因搞不清楚,买了新舵机照样挂,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电调不给力烧舵机的啊?

网友:
电调单独上电测一下BEC就知道了,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指点下,电压多少正常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能不能指点下,电压多少正常啊?

默认5.5v

网友B:
舵机类型可能没选对 , 中心点不一样的舵机 有1520us , 760us ,还有频率, 可能你换了三轴陀螺 没设好这些 就接上去了

网友:
此事另有蹊跷!元芳,你怎么看?

网友:
频率不对吧

网友:
让你老婆赔你三个新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类型可能没选对 , 中心点不一样的舵机 有1520us , 760us ,还有频率, 可能你换了三轴陀螺 没设好这些 ...

quark 不是三轴陀螺 呵呵。。

楼主你接电话去 关了控没~?或者把控带到其他房间没?

如果没有,检查电调。

网友:
如果电调有问题,尾舵机也会烧的。

网友:
是不是带着桨套了?憋住了呢?

再或者就是鬼干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情回答,出差在外,身边没有万用表,刚刚去修电视那里让师傅帮忙量了一下电压,BEC是5.3V,正常!重新回忆整个过程,当时电调温度正常,陀螺也没有烧,只有十字盘舵机烧掉,而且明显的感觉升降和副翼舵机温度高,螺距舵机温度低很多,因此应该是舵机堵住了,但是是什么堵住的呢?仔细想想当时,好像桨托没有去掉,难道是桨托导致的舵机赌转,我等下拿另外一架机试试看~

网友:
低级错误:桨托未去,憋死全家。

楼主:
经过验证,确实是因为桨托没有取导致三个舵机憋死,晕!
油门最小时螺距是-12,此时带上桨托,十字盘舵机都会被憋住,我算是花钱买了一个教训,安慰一下自己。。。
平时都不会这样,都是电话惹的祸,昨天出差把老婆的钥匙带上了飞机,晚上又把舵机给烧了,这一天很不顺啊。。。
这个事情也给大家提个醒,上电时,桨托一定要去掉,否则十字盘舵机有灭门的危险~

网友:
楼主这种低级错误真是悲吹啊

网友:
很悲剧啊···········

网友:
和老婆打电话憋的慌

网友:
看了标题我还以为是你老婆把你260给杀机灭口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类型可能没选对 , 中心点不一样的舵机 有1520us , 760us ,还有频率, 可能你换了三轴陀螺 没设好这些 ...

同意此说法, 我电压高烧过舵机, 一次只烧一个, 你这3个全烧有可能不是电压高, 频率不对得可能性更大, 你是模拟舵机吗?

网友:
你老婆堪称JJ杀手啊

楼主:
幸好前段时间出东西支付宝里还有点钱,本来准备买个8910的,现在奶奶的换了三个260,fuck~

楼主:
楼上说的频率的事情等我玩无副翼的时候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频率的事情等我玩无副翼的时候会注意的,

无副翼一定要用数字舵机了,我试过模拟的,接上去滋滋响,当时接的是实验室测试电源,所以可以看到电流从0.1A冲到了差不多1安,这才只接了一个舵机...

网友:
补充:刚想起来,你的260们很可能并没死,象这种慢慢烧坏的情况舵机电路板或许都还是好的,这才是最值钱的部分,你可以试着买几个模拟舵机来嫁接,银燕或辉盛的都行,才10多块一个,我现在正用一个4#6的舵机板装在银燕9克里来给250锁尾,金鱼尾都没有~

网友C:
我出过一次这样的情况。。拆了桨托,但是两个大桨没有张开,接电两个桨碰到了一起。。发出了一声特别刺耳的声音。。然后就是舵机受憋的声音(这个是事后才知道的)赶快下电。。才避免了。。。主要是那一声响。。如果没那一声响。。我的三只舵机怕是也挂了。。

楼主:
楼上的太能整了,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