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挑战者2坦克静改动问问

楼主(2012-11-17):
号手的挑战者2,扭力杆减震用什么做,我只想用钢琴弦做,用钢琴几号线?还有就是动力我有一个闲置的,双发遥控船(就是那种两个摇杆是同向的,转向要松一个杆的那种)里面配的是370电机,现在换坦克上,要改多大的电机,减速组要怎样配?就这些问问,望大虾们帮我解决!谢谢

楼主:
沙发,要留给自己

网友A:
用N30减速电机。正好。钢琴弦可以用高音区的细弦。挑战者也可以用车外弹簧来实现悬挂弹性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30减速电机。正好。钢琴弦可以用高音区的细弦。挑战者也可以用车外弹簧来实现悬挂弹性改造。

N30减速电机是那种已经装好减速组的套装吗?哪有买的?我是新手!求详解!我也不知道钢琴弦的韧性如何,能不能撑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N30减速电机。正好。钢琴弦可以用高音区的细弦。挑战者也可以用车外弹簧来实现悬挂弹性改造。

N30电机的速度如何?我喜欢速度快的越野性能也要好

网友B:
同是静改动 , 问下n30 买来怎么装上去  怎么布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静改动 , 问下n30 买来怎么装上去  怎么布置

我打死也不买钢琴线了,太贵了,200米呢!换成了杨琴弦,很好,

网友:
顶顶35比例的……这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死也不买钢琴线了,太贵了,200米呢!换成了杨琴弦,很好,

牙用钢丝,或者金属履带里面的钢丝再或者用碳棒都可以

网友:
0.5-1.0的弹簧钢有现成买的不用!!!!!!!!!!!!!!!

网友:
呵呵,换个思路嘛,非得这么高雅的琴弦。十年八年以前,还没有兴淘宝,我路过卖缝纫机配件的地方,发现有一种圈簧直径正好合适改1:35的坦克,一个圈一两块钱拉直了就够改一辆坦克,0,几的直径,真好合适,改了十辆八辆的效果都很好,最大的猎虎到最小的半履带250,,都很合适。

网友:
钢丝太硬了,效果不好。那种超市里卖的遥控车的天线可以试试,我做了 效果还不错。

网友(2013-01-23):
我正在做小号手的挑2,波箱自己设计用的N20减速电机,扭杆用碳纤维杆,现在刚更新了波箱,扭杆正在制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