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安装低通滤波器后是不是就不会干扰到2.4G控了?

楼主(2012-11-17):
1.1.2G图传安装低通滤波器后是不是就不会干扰到2.4G控了?
2.图传的功率在不考虑重量和耗电情况下是不是越大越好(1w,1.5W,2w,3w)?
3.1.2G 800mw+1.4G低通滤波器,这样的配置可以飞四轴吗?会不会干扰和影响遥控距离?

网友:
不知道发射功率1w的图传,实际功率多少。2w的实际功率如果大不了多少的话,肯定2w的好。

网友A:
只要没买到劣质产品,能达到标称功率的足以。LZ可以看看本版玩FPV的,谁用过2W功率的图传,功率越大越好,又不是电磁炉。
模型FPV,本来空间就局促,各个电子设备还相互影响和干扰,本来解决干扰问题就不易。大功率图传功率是大,但是干扰也大,任何单一过强的信号都会淹没其他设备。
这也是模型FPV圈子里,图传最多1W功率,绝大部分都只用500~800mw功率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没买到劣质产品,能达到标称功率的足以。LZ可以看看本版玩FPV的,谁用过2W功率的图传,功率越大越好,又 ...

我不是担心发射功率不足。我的意思是,发射1w的图传,整个设备的功率或许有11w;而2w的图传,可能只有12w。这样从对飞机电池续航角度看,大一点没问题。100mw肯定不如200mw,但是同意你说的,2w太高了。

网友C:
楼主~1.2G确实干扰2.4G,因为我都是用1.2G 800的设备~之前没装低通滤波器,在玩的时候~要是先通电图传~再通电飞机的话,飞机的2.4G是收不到遥控的信号的~~要是先通电飞机~再通电图传的话~飞机能飞~但试过很多次~飞机在地上无缘无故的自己飞起来~还好我反应快抓住了~~

我现在装了低通滤波器~一点问题都没了~~我买了1**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担心发射功率不足。我的意思是,发射1w的图传,整个设备的功率或许有11w;而2w的图传,可能只有12w ...

如果飞行器上不含多种需要接收信号的设备,仅用到图传,功率肯定是越大越好越远。
不过如果用FM控,飞机上除接收机以外,并无第二个需要接收信号的设备,遥控器频率又大大低于图传频率,用5W的图传也未尝不可,只要图传和接收机拉开一定距离,应该也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飞行器上不含多种需要接收信号的设备,仅用到图传,功率肯定是越大越好越远。
不过如果用FM控,飞机 ...

我是72M+2W 1.2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1.2G确实干扰2.4G,因为我都是用1.2G 800的设备~之前没装低通滤波器,在玩的时候~要是先通电图传~再通 ...

你好,是不是用了那个一百多的1.4G低通滤波后就不干扰了?是一点干扰都没有还是说干扰会小一些?

楼主:
大家给推荐一个1.2G800mw左右的图传(包括发射和接收的型号,网上各种各样的套装配置都看晕了)

楼主:
有要出的出给我也可以。

网友D:
我的1.2G和2.4G的控之间,在郊外使用时,干扰小,在城市大,图像时有时无,但是,从未有失控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2G和2.4G的控之间,在郊外使用时,干扰小,在城市大,图像时有时无,但是,从未有失控的现象。

你的什么载机啊?图传和接收多大距离,多大功率的图传?用了低通滤波器没有?

网友:
1.2G 图传虽然对27,35,40,72M的遥控器,不干扰,但和GPS的频率1.5G很接近,所以干扰的概率也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什么载机啊?图传和接收多大距离,多大功率的图传?用了低通滤波器没有?

自己做的KT机,图传700米,1.2G800的

网友E:
1.2G图传800MW配2.4G控,没用滤波,从来没干扰失控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2G图传800MW配2.4G控,没用滤波,从来没干扰失控过!!!

哥们你是图传是用第几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你是图传是用第几个通道?

我用的8频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1.2G确实干扰2.4G,因为我都是用1.2G 800的设备~之前没装低通滤波器,在玩的时候~要是先通电图传~再通 ...

效果真的那么好 我买了一个还没有 不小心就折断了  厂家不修~ 1.2的图传就放家里暂时用的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SGTpbq\1052\0093A0F8.gif5.8的   真想把他修好  呵呵

楼主:
我买的1.2滤波器刚到了,中午试试去。

网友:
偶用1.2G 800mw图传,futuba R136HP40M的接收机,飞行10多次,没有发现1.2G图传发射机对GPS,R136HP 接收机,舵机的干扰。
玩fpv,最好不用2.4G的遥控器!

网友G:
請問濾波器可以起什麼作用?
又, 有什麼可靠牌子可以介紹嗎?
我沒用過, 怕買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請問濾波器可以起什麼作用?
又, 有什麼可靠牌子可以介紹嗎?
我沒用過, 怕買錯啊.

市面上目前就一种主流的1.4G滤波,TB一搜就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市面上目前就一种主流的1.4G滤波,TB一搜就有

謝謝!
1.4G濾波, 那意思是不是比1.4G更大的波, 就會被消去, 所以不會干扰2.4G的其他設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謝謝!
1.4G濾波, 那意思是不是比1.4G更大的波, 就會被消去, 所以不會干扰2.4G的其他設備?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模拟滤波器目前还不能做到完全消除截止波段的,多少会有一些遗漏,但效果算可以了,1.2图传最好使用较低频的频道,然后拉距测试下对GPS和2.4G设备有没有影响。

网友:
1.2图传最好使用较低频的频道,然后拉距测试下对GPS和2.4G设备有没有影响。------偶没有用濾波,目前还未发现它对GPS有干扰,我GPS距
图传40厘米远。

网友:
40厘米就夠遠?
有沒有數據可以提供? 例如建議是多少距離? (是不是很難有這樣的數據?)

网友:
看看  学习下    顺便刷点经验哈哈哈   谢谢LZ分享

楼主:
试过在大脚车上装图传,发现7.8频段干扰最大,C频段干扰最小。控是GT3C。

网友:
没用,一年前研究过,那时网上还没有成品,看一外国图片就准备在网上找人做,结果别人搞无线电的一点拨才知道,倍频干扰跟发射器没关系,跟天线和空气中传输有关,没法彻底消除,想想,如果真有用,肯定工业用途的图传中早就把它当标配做进机机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1.2G确实干扰2.4G,因为我都是用1.2G 800的设备~之前没装低通滤波器,在玩的时候~要是先通电图传~再通 ...

加了低通滤波器  但是距离会降低哦   而且那个低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 你买成100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了低通滤波器  但是距离会降低哦   而且那个低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 你买成100朵吧

能不能画个电路图出来,DIY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