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刷坦克的疑问~~~~

楼主(2012-11-17):
潜了很久水 终于下了决心做了辆坦克 但是总觉得不完美 力不从心
电调因为要声音 选择了威驰的声组和电调
怕扭力不够 又怕没速度 先前果断吧hl的原装电机换下 上了380高速电机
地盘用的是英国金属扭簧地盘  经过一系列改装后开始测试
起初 平地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速度相对也快了点 然后测试扭力 放在杂乱的草地上一走 出现问题了
前进后退明显速度慢了  信地回转 我擦 不行  换换换~~~
最后 又选择了395的强磁电机 一看 明显比380长了很多 然后脑子一热 相对把两个电容也焊上了
结果 悲剧发生了  电调没过过久直接烧了 又一回郁闷  还好买了几套  换上再试 又险些烧了  最后查出来才知道误焊上了电容 我擦 损失惨重
然后又拆又装  测试 感觉速度慢了不少 但是明显扭力大了很多  但是还是后怕电调会烧 都烧的我要变神经病了 所以始终心理有些不安定 特意过来问问

如果我的坦克要上无刷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但是问题是 无刷的操控 没有双向无刷坦克电调 要是换2个无刷电调上去 操控也只能双摇杆操控 一边摇杆控制一条履带 那多傻 又不方便
我想问下各位 是否有出过坦克无刷电调 或者有办法使双无刷电调更改 能用一边摇杆操控坦克前后左右的呢

网友: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学习了

网友:
搞毛无刷啊~搞无刷又要搞无刷电调~然后在高速情况下~,履带和轮子的配合如果不好的话~很容易坏掉~

楼主:
丫的 坏掉我开心我高兴好了吧 死相 就会答非所问 搞无刷一定要很快么 哎

网友:
二战的搞什么无刷啊,你那个空间我觉得540多半放不下。

网友:
把波箱减速比搞大,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外挂减速齿,或者减速电机就行了

楼主:
不是啊  我不是在准备搞个履带车嘛 空间就会很大啊 但是动力问题都没解决 搞不下去啊

楼主:
还有嘛 无刷电机有小的嘛嘿嘿嘿嘿

网友:
没有必要上无刷  用有刷的就行  用行星减速电机 大点的 转速500--700   速度扭矩就都有了  比无刷经济实惠

网友:
看来是个有钱的主,哥给你指条明路,1,买双路混控的30伏电调,大概560块钱。2,买一块6s电池,a123或者航模锂电都行,容量3000mah左右,可以了,还用395就行,这下只有操坏的履带没有烧坏的电调了

网友:
这样的话要是塑料车 能把车跑散架 电调也不会烧

网友:
满电25伏的电池,同样的电机,功率是8伏时的3倍以上,实际出来的速度也至少是原来3倍以上,扭力3倍也没问题,但是遥控器在你手上,要注意观察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油门量,最好是在平直的大路上才尝试全油门。静止时直接全油门起步可能真的会散架的,嘿嘿

网友:
无刷的很好。效率高。就是控制略微复杂一些。同等功率发动机占用的空间可以更小。省下的空间和重量可以做其他用途。挺好用的。

网友:
用电动自行车那配置绝对能载人草地漂移,不过那比例得1:8以上了

网友:
我来回答下吧,如果HL的塑料车身没有太多增重的话,395电机是够用了,但是这种有刷内转子电机的一大通病就是遇到阻力掉转比较利害,表现出来就是平路开没问题但是一过障明显觉得扭力不够.外转子无刷电机,扭力大而且在过障时掉转不多,挺适合坦克用的.但是用无刷电机,就要配合相应的无刷电调,固定翼和直升机上的电调不能用,因为程序不同只能选择一个方向转,装在坦克上的话就只能前进或者后退,所以一般选择车用电调.至于你说的用一边的遥控杆控制坦克前进和转向的问题,也很好解决,买一个带混控的遥控器,推荐天地飞6II,使用混控模式就可以了.多看论坛的贴子,尤其是HD381的,他对如何使用混控控制两个电调工作很有心得.

网友:
对了使用无刷还有一个好处,效率高,发热少.

网友:
不知道你焊的什么电容,一般我都是把原来HL的电机上的电容再焊到395电机上,从未出个问题的.估计你烧电调的情况,还是电机负荷太大了.无刷电机就不用焊了......呵呵

网友:
还有无刷的选择很多,丰简由人.我的配置,两个60A车用,每个125,电机C2828,每个28.算下来也不是很贵.带行星齿轮的775电机最便宜也要68元一个,有刷高压电调也要80多吧,算下来其实差不多.但是有刷电调无法取消刹车,开起来还是有些不爽.

网友:
我也是用威驰的,建议两个简单选择:1,用减速电机,我改过,扭力可以,噪音低,省电,花费200米。2,网上好像有英国四合一钢波卖,320元,加了一级齿轮,扭力应该绝对够用。,无刷个人不太推荐,毕竟是塑料的恒龙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