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BC168,想问个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2-11-17):
我有4快3S4000毫安的
电池
,能4快一起充吗?还有就是,电压不一样,一个3.8一个3.9一起充有没有影响,求老手解答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可以。。。。当然可以啦。。。。完全独立充电。一块2.7,一块4.0都可以!。。。

网友B:
压差在0.2V以内是可以一起充的,不过还是不建议经常这样做,对电池不好。

网友C:
不能4个一起充。电压一样的才能并充。电压不一样的并充会烧并充板。不过可以两个串充。

网友D:
压差比较大,或者小,并充最好把截止电压调到4.16-4.18V,之后再单独的冲到4.20V 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