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站买了个破玩具车,不知道能不能改造一下?

楼主(2012-11-17):
我刚学着玩固定翼,出去找材料的时候发现回收站一辆玩具车,5块钱买了回来,看看能不能用。
我的控是天地飞06A,不知道能不能用在玩具车上?电调是交流的,不能用,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电调。

网友:
沙发,字数字数,信号不一样,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需要改的地方可能有点多,舵机要换,电调换有刷电调,接收机就能用你自己的了,不过改来改去可能比买个新的还贵。

网友:
5块,你买贵了,5个还差不多。

网友:
这个改起来估计可以买辆新的了

网友:
我有一辆这样的遥控车     充电的哈哈     买的时候80元

网友:
还不如直接买个车架

网友:
真的没有改的必要

网友:
没改装价值

网友:
没有那个必要改了  扔了吧

网友(2013-01-18):
我外行都知道没有改的价值啊~!

网友:
确实没得改头

网友(2013-02-20):
这车做工不咋地

网友:
不值5块钱啊

网友:
虚心请教各位高手,想自己改装一台静态模型车,改成遥控的,都需要什么配件,有图都不知道叫什么,配齐了好淘宝,呵呵 谢过先

网友:
我买了个微型有刷电调80,灯控30

网友:
这个车没有价值 没减震没差速基本不必改

网友:
我也觉得没必要改。。。。。

网友A(2013-04-07):
哇塞,这个改的难度大咯

网友B:
所有的玩具都能改!!只要你有能力!

网友C:
手上有现成的电调陀机可改装玩一下

网友D:
很一般的车模,不过可以换个电机让车简单的跑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