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外圆的问题

楼主(2012-11-17):
只看大图
正序浏览
我用93度刀柄,w,V,R08型刀片车台阶,但是台阶位置一直不是直角,而是带点 R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机架刀都是有R角的 R0.2 0.4 0.8 车好后的工件不影响使用和装配 因为零件都有倒角的 除特殊要求那就加一条槽。 粗车内孔的么 角度要大点 力道大吃的也多 精车么角度小点的 吃刀量比较小 车什么材质用使用什么刀片 都有效提高加工精度要表面粗糙度!

楼主:
只能这样了?那手磨的刀怎么会没有这R角,还有内孔刀怎么选者?

网友B:
换刀或者加一道清根

网友C:
上切断刀

楼主:
还有内孔刀刀怎么选择?通孔和盲孔的,还有内孔的粗车和精车刀怎么选者

楼主:
好象是吻合的,我仔细看了下,怎么消掉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圆弧是不是和刀尖半径是吻合的

楼主:
刀片是WNMG080408和VNMG160408的

楼主:
刀尖是08的

网友B:
刀尖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