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的干扰问题,后附机器图片

楼主(2012-11-17):
前段时间给改数控龙门刨  断断续续一直没好好干活,但遇到问题基本都解决了 现在还有致命的一点 就是 车间还有一台7.5kw的空压机,它一起动就丢步,不一定是丢步,加步的时候多点,空压机启动电流在50a多点,启动时车间白炽灯明显变暗,电压降到300多v 步进,驱动使用工频变压器供电110v的 现在想问的是 失步或加步 是由于控制信号电压降造成的 还是由于步进驱动电压降造成 以及解决的方法
不想加稳压器 因为太贵,  加滤波器有用吗  信号线加磁环有用吗  谢谢各位 希望的机器能给那些想以玩养玩的人一点启发   机器是用来刨管   一根管子上面刨48个槽,这个机器一个小时可以刨两根  效率很好 省人工 精度一致性还好

楼主:
补图片了 来点人气吧

网友:
电压降得厉害,应该稳压。加滤波解决不了吧

网友:
个人觉得先假定是干扰,,加屏蔽,加滤波试试。。因为这样成本低一些

如果不行,就可以确定是电压波动的问题了。。。

楼主:
顶一下啊  电子高手都哪里去了

楼主:
比较急自己顶下吧

网友:
稳压器是必须的,加磁环是必须的,滤波器是必须的,信号线屏蔽是必须的,机器电脑接地是必须的。
以上几点,哪一个也是不能省的。

网友:
就控制系统的稳压器应该用不了多少钱,再按照LS 说的,应该没啥问题了

网友:
不知道你厂的电容补偿是多大电源波动太大会影响数字设备的时钟的特别是电容补偿不过低的情况下更严重。不过功因角小了电站会罚你款的

网友:
电抗器是不是就是稳压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万一是电压波动造成的驱动迷糊  要加稳压器可就贵了

楼主:
顶一下 看看还有别的建议没

楼主:
都上班那去了吗  来点人气啊

网友:
换你的电源线吧。380V 你的导线多粗???

网友(2013-05-06):
加个隔离变压器给电脑就OK了

网友:
把你接电的地方挪到空压机接电的前边,挪到供电的初始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