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四工位旋转刀架结构

楼主(2012-11-17):
谁知道四工位旋转刀架结构, 做个小的仪表车上用
请发一个谢谢,
157688783@qq.com

网友A:
这玩意淘宝上好像也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淘宝上好像也很便宜。。。

淘宝上买了个80多的,好像重复定位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买了个80多的,好像重复定位精度不是很高

这个。。。手摇机器本来就是边加工边测量的。。。。精度靠手。。

重复定位精度,对数控的意义才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摇机器本来就是边加工边测量的。。。。精度靠手。。

就是打算把新买的仪表改成数车,只不过用手动换刀,
正在设计当中,配件齐以后会传上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打算把新买的仪表改成数车,只不过用手动换刀,
正在设计当中,配件齐以后会传上论坛

我也打算把一个五十多年前生产的0618改成数控的。。

不过最麻烦的是数控系统太贵了。。。二手便宜的又都是要么没资料,要么不包好的。。很纠结。。

既然数控了,,兄弟干脆直接买个电动刀架算了,,一千出头的价格吧。。

网友:
我这有个电动刀架,不过有点大6150数控车床拆的

网友:
有没有气动的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