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11 16日更新

楼主(2012-11-17):
今天下水试航了,效果还不错,可惜没带相机。。。
有个问题一直搞不清,我的船老是失控。。。就是跑着跑着就不受控了,以现有的速度一直跑。。。要等一下才能控。。。
捞上来后检查,在小油门时不会出现失控,大油门时,就会。。。
我猜是震动引起的,然后我把电调和接受拿手上,好了,不失控了。我去,那点震动也能有影响。请教各位模友,怎样避免这样的问题。我猜是电调的原因,我用的控是spektrum dx7s,接收机是ar6200,我一直用的都是这接收,以前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电调不知道是什么的,待会上图。

网友:
我也做了一条,用FM的控,但发现有效遥控距离大约只有2米左右,后发现真正问题是为了保持仿真尽量没有破坏原有结构安装接收机天线所致,后改用FS 2.4G,问题解决,不知搂主问题是否类似。个人觉得震动不是导致失控的真正原因。

网友(2016-11-26):
看在老俾的份上  顶一下吧

网友(2017-11-09):
船身可以喷喷,灰不溜秋水里开多丑?

网友:
俾斯麦战列舰真是威武,改好了一定拉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