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GPS 姿態模式

楼主(2012-11-17):
有关GPS 姿态模式
如使用姿态模式起飞,向前飞约20米后进再入GPS模式. 再飞行一段时候当关控后作出自动返航时WK-M 会是返回"起飞点" 还是20米后入GPS的位置?

网友A:
理论上,如果起飞前GPS绿闪三下定位成功,都会回到起飞点。

网友B:
如果起飞前,GPS已经搜索到足够的卫星数量,推油起飞的点就是返航点,而不管起飞时使用的何种姿态。
当然,如果起飞时,GPS没有搜索到足够的卫星数量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藤椅和板凳的解释正确,关键还是要看起飞前,飞控有没有记录到返航点(就是绿灯快闪三秒),不管你当时是姿态模式还是GPS模式。

网友D:
无论如何请在地面上待足30秒以上,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兴趣点锁定等都是闪绿灯的,30秒后观察红灯搜星的闪烁情况,判断起飞后的航线,假如有任何可能存在的危险,就请找一个在航线内的至高点再看一下搜星的情况,如果不行就放弃飞行,起飞前的第一次推油就是返航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