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G的图传应该不干扰2.4G的控了吧?

楼主(2012-11-17):
刚才淘宝看到有1.5G
图传
,距离和价格与1.2的差不多,频率从1.4--1.6G,这应该与2.4G的控不冲突吧?

网友A:
按照1.4G滤波器的原理,1.2G对2.4G应该是串频干扰,所以1.5G只要是接近2.4G的多少都会有几率干扰。。楼主也可以实验下。

网友B:
怕怕,谁敢拿自己的设备试啊。

网友C:
1.5G和GPS冲突

网友D:
gps就是1.5g的,看你敢不敢用1.5g图传…~

网友D:
gps是1.542G左右的频段

网友E:
干扰GPS,这个重中之重!没信号可以切返航,GPS错乱,一不小心就拜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