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云台哪个比较好些............................??

楼主(2012-11-17):
这两个云台相对来说,哪个比较好些??  ??  (虽然都是便宜货)

网友:
我感觉差不多!!!呵呵

网友:
宁缺毋滥..........

网友:
感觉都很粗糙,差不多吧

网友:
我朋友用了MF云台,感觉太差了,然后换了X CAM的。个人建议这些云台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
用贵的应该不错

网友:
我用的云台!

网友:
使用9g舵机啊,这种云台还是不要用了,绝对是打击

网友:
非要比较的话肯定是镜头能在云台的中间的那个好

网友:
夏利和奥拓! 下面的那个老油条2代是奥拓! 有四个减震球!效果就不知道了!自己买回来实验吧!

网友:
表浪费钱啦!2轴简易舵机云台,就X CAM或者XA的强点。

网友:
玩玩的话,我建议 越便宜 越好, 适合自己就OK

网友(2013-02-13):
看你云台挂在什么位置,机子正下方选188的,挂前面就选128的。都差不多性能。

网友:
用188的合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