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vo尾巴摆动厉害我该怎么办

楼主(2012-11-17):
我的是500evo用g31刚装完在调试 就是油门不到50%尾巴摆动厉害 调g31不管用控是t8fg不知道怎么调了 纠结好长时间了 一直不敢试飞谁能说说我该怎么办

网友A:
我500EVO,没有你说这个现像,我也是用G31,

网友B:
果断更换单向轴承!我和朋友先后使用了5个原配单向轴承,始终解决不到尾巴大幅度抖动问题,更换了飞越的单向轴承不抖了,2架飞机如出一辙。估计这批单向轴承有问题,高速打滑!

网友C:
省钱是花钱的开始

网友D:
把G31粘在靠尾管一边,离侧板2-3mm即可,用一片薄的双面胶就行了,G31内部已有减震金属垫片。
锁尾感度要以软件中的数值为准,遥控没有校准行程在软件里差异是很大的,校准后设在50-60已锁的很牢了。
以上两点做到了还是不行那就是飞机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E:
果断更换单向轴承!

网友F:
更换单向轴承

网友G:
若更换单向轴承还是老毛病呢?
楼主说油门50%不到,这个转速应该还不至于打滑。
前两天我也遇到跟楼主一样的这个问题,原因找了很久,后来发现是震动导致的,而且震动来自马达,我换了个马达居然就好了,之前的马达炸鸡了结果动平衡破坏了,马达运转不稳定并且震动很大导致出现锁不住尾。
建议楼主先查看下飞机是否有异常的震动,还有齿盘与主轴的固定螺丝不要锁太紧,拧紧后再退个半圈出来就欧了,YT的齿盘我也试过,并不像有人夸的那么好,跟非耐的也没好多少,只要螺丝别锁太紧,转起来齿盘就会想大桨一样也会甩平的

网友H:
g31 好用吗!!
不行换个三轴呢

网友B:
和朋友刚买的2架 先后5个单向轴承都是这个问题 油门接近一半 尾巴开始摆动 检查所有地方都无法排除 更换飞跃单向轴承 再无此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