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指导:关于电机上了四轴拉力要少一半的问题!

楼主(2012-11-17):
前一段时间购买一套到手飞四轴,配置是DYS2830KV850,40A电调。按照电机的介绍,单个电机配合1045桨拉力为800多克,四个电机的拉力却是1600克,卖家说用到四轴上拉力要减半!在下不理解原因,请大神、老鸟指导!

网友:
好像是说桨越多效率越低 好像是

网友A:
1 电机介绍大多有夸大,不过1045 kv850 如果是3s下800g似乎也差不多,你电压是3s吗
2 放在四轴上,推力多大要看飞控给电调的信号。如果你没有对电调做好油门行程校准和遥控器的通道校准的话,可能发挥不到最大油门。

网友:
最终的拉力肯定不是乘4,但也不一定是除2,这个因机而异......

网友:
应该不是 真正意义的拉力减半吧  由于桨的干扰.....之类的 应该 拉力会小一些 但应该不会 减半的

估计 卖家的意思是 你的4轴不能把起飞重量 到2400G 要留点余量 估计1600的意思是 用这个电机 的4轴 最好起飞重量控制在 1600G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电机介绍大多有夸大,不过1045 kv850 如果是3s下800g似乎也差不多,你电压是3s吗
2 放在四轴上,推力多大 ...

你的意思是不仅仅对整体的油门校准,而且还要每个电机单独校准,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仅仅对整体的油门校准,而且还要每个电机单独校准,是吧?
校准说的是2件事:1 让四个电调知道你给的油门范围,并且4个要一致
2 让飞控知道你的通道的中位对应的信号值。
要看你什么飞控。我有个n6就是4个电调一起校准,然后再设遥控器通道中位。而naza需要你自己对每个电调做油门校准。

网友A:
“四个电机的拉力却是1600克”,你这是听说的、还是自己测量的结果?

网友:
那个是水平的静拉力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说的是2件事:1 让四个电调知道你给的油门范围,并且4个要一致
2 让飞控知道你的通道的中位对应的信号 ...

目前用的是KK X6飞控,单个电机和整体都调校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的拉力却是1600克”,你这是听说的、还是自己测量的结果?

卖家给的数据

网友:
因为周围桨的影响,拉力肯定要下降,但是降低一半有点夸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个电机的拉力却是1600克”,你这是听说的、还是自己测量的结果?

你要说清楚啊。让大家帮你想半天,你根本没有遇到的问题。

网友B:
1. 四轴大部分时间工作在悬停状态下,也就是要保证还有富余的爬升能力,也就是说最大拉力是用来爬升的,不是飞行的2. 四轴为了平衡,要保证每个电机都要有富余动力进行姿态修正,所以电机不能工作在最大拉力下

也就是说四轴电机不能一直在全功率工作。

网友:
上机之后,由于飞控的加速度计会参与计算电调信号,平台测的拉力(上机后静止地面测试净值)不可能是真实的全功率拉力(无飞控,仅电调厂家测试值)。
当然,换了飞控,测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
桨越多,效率越低,有这方面的原因。
多轴的桨叶都在一个平面,桨叶数量的多少及布局在空气动力方面的影响真的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 四轴大部分时间工作在悬停状态下,也就是要保证还有富余的爬升能力,也就是说最大拉力是用来爬升的,不是 ...

这种说法感觉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