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AR.drone不能平衡起飞

楼主(2012-11-17):
请教:我的一代AR,手机中AR.freeflight升级固件到2.1.12后玩了一次还算正常,放了一段时间今天通电后开机,机机向前翻,不能象以往平衡起飞。做了软件中的水平调整和默认,以及按底部重起动设置均不能平衡,困惑中。是否主板坏了,哪位前辈知道原因,急救!!!

网友A:
这个等高人解答吧。

网友B:
1.检查一下马达轴是不是有弯的.
2.可能是有一个马达有问题
3.底部的那个摄像头故障也可出现这个现象
4,水平调整时记得一定要放平
5.如果是固件导致的可以修改TxT配置文件.降级重刷^

网友B:
AR不能在低温及弱光环境下使用。不能设置搞不好是被冻了。

网友C:
要进去驾驶那边...有一个设定...要重新自检一次的...四轴会子旋转360°一圈的那个...还有...把摄像头用眼镜布擦拭一下...再来自检.......那个调平衡的是你控制软件那个机子的平衡...只是方面你在使用手机之类才有用的....

网友D:
收藏,学习。交流。四轴四轴,我的最爱。

楼主:
手拿机子启动,感觉右后方的马达转的较快,导致起飞向左前方翻。感觉是平衡控制出了问题。
7楼说“要进去驾驶那边...有一个设定...要重新自检一次的...四轴会子旋转360°一圈的那个.”,该功能具体在哪个地方,我在驾驶-》个人设置内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只有一个天平”水平调整“,动它后没有改善。

网友E: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我是往后飞,,我换了后面的两个叶片厚好点了,起飞能直着起飞,但是飞不了多久就会自己往右边一直飞。。。。。或者起飞就直接往右边飞。。。。窘啊,看来要4个叶片全换了看看

网友F(2012-12-18):
我的之前也是这样,换叶子,做水平调整都没用,最好拿出修电脑的RESET大法,一次搞定。

楼主:
最近手机中用回1.9.3版本软件,重新啟动安装,JJ回复正常。看来是升级升坏了。结论:一代机不要升级到二代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