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机轴歪了对稳定性有没有影响??有没有人有经验?

楼主(2012-11-17):
我自制的飞控总是调不好,电机总是发出“粗粗粗粗”短促的声音,导致油门不太好控制,一旦“粗粗粗粗粗”的叫起来,电机转速会都增加,一旦不叫了,电机转速就一下子下来了,导致油门不好控制。

我现在就想来验证一下,是不是电机的轴歪了,引入了振荡?有没有这一方面有经验的?

网友A:
先拆掉桨,以不同油门高度看看电机旋转时的效果,电机轴歪了肯定会产生震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拆掉桨,以不同油门高度看看电机旋转时的效果,电机轴歪了肯定会产生震动的。

你试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

上周才把我S800的桨拆下来,全油门检查电机轴,结果发现其实是桨不平衡而产生震动。

这就排除了电机轴歪掉的可能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周才把我S800的桨拆下来,全油门检查电机轴,结果发现其实是桨不平衡而产生震动。

这就排除了电机轴 ...

你说的震动是什么样的?大幅度还是小幅度,还是看不出来只能听的出来的震动?我的属于第三种

网友:
能看出来的震动

网友:
建议更换吧。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