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两个大桨夹重量不一样怎么矫正啊

楼主(2012-11-17):
(无正文)

网友:
如果不知道方法建议换掉,因为不仅是重量问题,还有几何重心,就算别人说了自己也不一定能搞好。只有换了。如果影响不大也可将就用

网友:
建议楼主拿个准一点的电子天秤来用。如果真的想平衡,可以尝试焊接一些焊锡上去,不过如果因为这个方法而炸机,与我无关哦。

网友:
几十毫克,没有影响,如果在桨尖差那么多就有问题

网友:
不多应该没事吧!!!还在学习中!!!

网友A:
这个秤精度太高了吧,也不会看这个秤
2个桨夹差的应该很少很少吧
是不是一个里面有垫片?
差的少重的打磨外延应该不怕

网友B:
动平衡就行

网友C:
在重的桨夹下面用钻头钻小坑,一点一点的钻深。不知这样是否可以。

网友:
差多是很多  完全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就行

怎么做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秤精度太高了吧,也不会看这个秤
2个桨夹差的应该很少很少吧
是不是一个里面有垫片?

垫片我已经全部取出来了

网友D:
楼主身材火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身材火辣

那不是我的身材,是别人媳妇的身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做动平衡

拿在手上半油转动,往其中一片桨上面贴胶布,找到贴胶布后震动最小的的那个点;如果震动反而更大,就贴另外一支桨上面再试。
这种方法比较危险,慎用!!!!但是非常有效。
还有,桨夹重量相差一点不用太在意,他们本身转动时就在整个旋翼面的内圈 线速度相对桨尖来说比较小,不会产生多大震动。
反倒是桨尖重量稍一点点不对等,震动立马出来。

网友:
如果太大就换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