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可以用JR的卫星用在VBAR上吗?

楼主(2012-11-17):
因为看朋友的X7现在都是用卫星。所以决定买DX8。但是现在网上的DSMX的原装卫星没有货。所以想考虑JR的DSM2的卫星。现在DX8好象可以用DSMX和DSM2的。有没朋友用DX8控用JR的卫星接VBAR上呢

网友A:
只要是DSM2的,就能用

楼主:
有没这样用过的模友呀

网友B:
请教:我也是飞越dsm2卫星连DX8,但都是通过接收机或者3GX对频然后换到K8上用的,直接用卫星连K8和DX8对频不行,不知道是我的方法不对还是?
飞越卫星连K8与DX8对频:打开软件,初始化,选接收机方式,dsm2或者dsmx 1或者2卫星,点绑定,快速拔电池,插电池,K8闪烁,用DX8对频,不成功!这个步骤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