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运行精度与速度有关吗?

楼主(2012-11-17):
@(*#&9&#(@,俺又上当了,TNND。

今天准备加工一块自己设计的电路板。前阵子通过艰苦学习,基本搞定了ArtCAM,能用CAD绘制图形,导入ArtCAM做刀路了,一切基本顺利。不料在一块木料上试加工发现板子轮廓尺寸大了差不多1mm,板子尺寸才45mmx70mm,这么大的误差可有点过分了。

经过检查刀路文件,也监视了Mach3在加工过程中显示的坐标值,确信是正确无误的。

前一阵还以为搞定了这个问题,那是通过无数次排列组合,确定一套参数,可以保证机器空跑的精度正常,此时相当于F2300的速度,即最快速度。然而刀路中各段的速度是各种各样的,用到的速度最大的才F300,按这个速度运行,误差是大大的有,难道精度跟速度有关?为了证实这个想法,我把Mach3里的最大速度也定为F300,空跑全程,我草,那个误差叫大啊!精度跟跑刀路相仿,看来确实被我言中了。更不幸的是如果此设想成立,基本上不可能指望机器能加工出正常的产品来了,因为各段的精度不一样,是不可能通过整体缩放来解决的。

呜呼!玩雕刻机就这么难么????

网友A:
你说的现象应该跟速度没有关系,描述的不够清楚,建议贴图看看机器,另外误差在那个轴上、用的什么电机、什么丝杠,总之需要了解的东西很多才好得到帮助。

网友:
这个是机器刚度不够造成变形引起的吧?

网友:
一个没精度 的机子,速度怎么慢也是没精度,一个有精度的机子,速度超过了它的限度也没精度

网友:
只要步进电机不丢转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现象应该跟速度没有关系,描述的不够清楚,建议贴图看看机器,另外误差在那个轴上、用的什么电机、什 ...

在以前的帖子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8605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1861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7384

看图片电机是无牌无型号的57电机。
所有轴都是一样的误差,并无分别。

网友:
跟速度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以前的帖子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8605
http://bbs.5imx.c ...

我个人分析应该是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电脑的问题,具体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建议换台电脑或重装系统试试。
2、电控系统问题,这个不好检查了(需要有专业的知识),只有接口板、驱动器、步进电机一个一个更换部件试了。
3、机械系统问题,具你的描述X和Y轴的偏差值不一样,很有可能是丝杠精度问题,丝杠导程是5,走100mm需要转20圈,打表量一下每圈的误差累加后是否和加工误差相符。
另外有可能是丝杠的轴向窜动造成的,一个是轴承压盖装配有间隙,一个是固定端轴承装配有间隙(没有看到内部结构不好具体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分析应该是一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电脑的问题,具体什么原因我也说不清,建议换台电脑或重装系统 ...

多谢答复!

我的感觉是换电脑是不行了,我的电脑倒是多,换了几台了都解决不了,再换真的只能换驱动和电机了。

至于机械方面的问题,总不会全程误差有5-6mm吧,有这么大的松动,估计摇一摇机器就能散架。以前也发现有点间隙什么的,早已紧好,纹丝不动了,而且现在是低速空载测量的,没什么力量它就有这么大的误差。

最郁闷的是不同速度下误差大不一样,跟荷载没关系,也没加过很大的荷载,最多就是刻木头。

网友:
驱动器的问题,那个轴多出一点的驱动器换到另一个轴也许还会一样的问题,也许不会出现,我前段时间碰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我的是驱动器和接口卡上面的74HC14两个都不良造成的!74HC14输出电压不够了!我那时只有2.6V输出值!是驱动器损坏把14芯片损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答复!

我的感觉是换电脑是不行了,我的电脑倒是多,换了几台了都解决不了,再换真的只能换驱动 ...

对了最后问下楼主买的可能是那种某宝上面售价49元的6560驱动板吧!

楼主:
现已查明加工尺寸偏大的原因:一体化驱动板是罪魁祸首

刚才换了一块二手的基于TA8435的一体化驱动板,只能细分到8,把Mach3设置改了一下,步数由640改为320,其余参数不变或随便改一下都可以用,结果是:无论空跑或执行G代码刀路文件,均准确无误。

为这点事儿折腾了一年多,痛苦不堪,幸亏手头还有一块从未用过的二手驱动板,本不想启用这脏兮兮的东西,没想到天不忘我,痛苦的经历这回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

为了不让后来人重滔覆辙,现再次将那块愚顽不化的TB6560一体化驱动板的外貌公布一下。淘宝上还有类似物在卖。

雕刻机水很深,陷阱无处不在,欲入手者需谨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最后问下楼主买的可能是那种某宝上面售价49元的6560驱动板吧!

是机器原配的6050驱动板,整个控制箱卖1k,现在全明白了,不说了。。。

你的74HC14坏了是怎么处理的?坏了机器还能动弹啊?我这个板一切功能都能运作,就是死活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最后问下楼主买的可能是那种某宝上面售价49元的6560驱动板吧!

你说的是这个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8.1000385.1.iiDxkH&scm=1007.61.0.0&id=12735457088&ad_id=&am_id=&cm_id=&pm_id=

这个的评价还可以啊,还真有点想入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个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k.1000778.1000385.1.iiDxkH&scm=1007.61.0 ...

有人发帖抱怨了!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