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T双发的配置请教

楼主(2012-11-17):
准备再搞个1.2-1.4米CAT(双发),动力系统如下,请各位行家赐教:

电调 海王180A*2
电机 豹子4074 2000KV*2
舵机 辉盛955金属齿
电池 格氏5200mah 35C 6S(暂时不用2个,估计太重了)
轴系 4.76 硬轴
桨     CNC 436 正反铝桨
舵    160mm吸水舵

另外,我现在有一套海王180A+豹子4074-2000KV,如果再买一套做双发是否可行?还是需要重新买2套?

楼主:
老A你这样不行啊!

网友A:
你这样搭配估计跑不动

网友B:

桨得换,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搭配估计跑不动

为什么跑不动?求科普,小弟真心想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得换,太小了

我目前单发用的436桨,不到115km,准备用438试试,请给个建议,用多大合适?

楼主:
大家快帮帮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单发用的436桨,不到115km,准备用438试试,请给个建议,用多大合适?

单发什么配置?4074 ?2000KV? 6S? 1.2米的船?36mm浆? 115KM?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目前单发用的436桨,不到115km,准备用438试试,请给个建议,用多大合适?

45 左右  3叶  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发什么配置?4074 ?2000KV? 6S? 1.2米的船?36mm浆? 115KM?

单发4074 2000KV 6S 35C狮子  70CM 船体 变异虾   436桨  11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发4074 2000KV 6S 35C狮子  70CM 船体 变异虾   436桨  115

1200mm与1400mm与700mm的区别 不是2mm浆就可以。。。。。。。。。。。。。字符字符字符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mm与1400mm与700mm的区别 不是2mm浆就可以。。。。。。。。。。。。。字符字符字符字符

如果使用这套电子设备做双发,使用合适的桨应该不会烧设备吧?使用什么桨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这套电子设备做双发,使用合适的桨应该不会烧设备吧?使用什么桨合适?

1200mm的用这套应该还可以跑跑,1400mm的用40级别的电机。。。。有点牵强了

当然,跑是可以跑的动,只是会比较不爽。。。。

烧东西也不是没有可能哦

网友:
船大不一定跑得快,个人感觉80CM--90CM左右的CAT跑的比较快,何况你1.2--1.4米的船,4074显然小了,估计得上45以上的电机,上8S跑

网友C:
我也说两句,,,,,,,,,,,建议HY180a*2个,,,6S*2,,,45到47浆*2,,,电机豹子4082(2300KV)*2
吸水舵就算了吧,,,,,硬轴跑cat不了解,,,,,船壳必须坚硬

因为1.4m的船用跑6s有点小,,,,,使用建议电机的kv高点,不要太极限就ok了,,,,,螺旋桨可以大胆一点,,,,,,,2000kv真的小了一点点,,,,,,

跑115cm的船可以跑160,,但是换成1.4m的就不知道了,应该也不会慢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说两句,,,,,,,,,,,建议HY180a*2个,,,6S*2,,,45到47浆*2,,,电机豹子4082(2300KV)*2
吸水舵就算了吧,,,, ...

兄弟此言差矣,区别会大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此言差矣,区别会大很多

什么区别?????这是刚刚看视频里的配置而言,刚好LZ发了这个贴,就复制过去而已,但是原本的KV是2500,,,,,,,马达是国内的某电机

,,,1.4m的cat就不知道了,,,,

网友:
1.2米的船,要想跑的爽最好上豹子56系列的电机。6S 1800-2200kv  好赢180勉强可用
船再大电调就是问题了

网友B:
大船要想爽跑得先备好足够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船要想爽跑得先备好足够米

怎么省都要7千以上,,,,,,,,1个船壳就杂牌的就1千多,,,,,,,,电调起码1千起步1个,,电池,马达,,,,,5金,,,,,

lz准备好了吗

网友:
如果船足够大,可以考虑用32113 A123 电池,放电还是挺猛的

网友:
大电船就是烧钱!

网友:
你的小闪电不玩啊,准备上双发CAT?

网友D(2013-01-19):
需要高KV的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需要高KV的电机

兄弟,船越大KV就越低了,不能用高KV哦,1.2米--1.4米CAT建议用45--56的电机KV1200左右 跑12S 浆先用447吧

网友:
还有,你的船啥材料做的,跑高速材质建议用碳钎或者混纺,100KM的时速下,翻一下,小心尸体都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船越大KV就越低了,不能用高KV哦,1.2米--1.4米CAT建议用45--56的电机KV1200左右 跑12S 浆先用447吧 ...

内容哪1米多长的货船用550双电机速度可以有点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