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450PRO一提高转速就掉转一样

楼主(2012-11-17):
  飞越+亚拓组装版无副翼450pro 电机是用的飞越电机 花牌50A定速电调  为什么 油门推到到一程度 就会掉转 飞机会突然掉下了 电池用的是 MAX 2200mAH 30C的 小弟新手 求教各位大虾 指导下 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没调好螺距??????

网友:
我原来也这样,出厂了就好了。至今不知道原因

网友:
油门曲线 螺距曲线 定速 等等?

楼主:
我把大桨下了 试了试
前两次还好 第三次高转上去 一下又掉转了 就是电调的红灯变暗 熄灭就掉转 我换了 两块刚充满的电池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调好螺距??????

呵呵 谢了 开始也以为 后面下了桨 测还是有类似情况

网友B:
估计是你的电池放电不行了

网友:
报上设置卡设置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电池放电不行了

四块电池都是新买的 应该不是电池问题 可能如 楼下兄弟所说设置问题

楼主:
设置卡 只调了 进角18度 设置了油门大小行程 关闭了 定速模式 中启动 其他没动

网友C:
此款电调本身比较倾向于直升机,而且是直升机定速模式!
所以,在不使用定速模式的时候,如果要获得和普通电调一样的手感。
加速度需要调整到飞机模式。具体为:
Startup speed.---------PLANE MID 或者PLANE FAST 。
此时的加速度会很快,当然缓启动时间就会缩短很多。开启到2%的缓启动功率,也只有2秒的缓启动时间。
如有任何花牌产品使用方面的问题。可以联系我: QQ"434643770  产品服务群:38908648  电话:13564255961

网友D:
会不会是单项轴承的问题?

网友E:
掉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可能是电池不行,内阻太大,大油门电池本身的压降太大,所以输出功率下降了。第二种可能是螺距没调好,大油门时螺距超过11度以上,导致旋翼上的阻力大为增加,电机的扭矩输出不够所以掉转。

从你的硬件上看,正常情况是不会大油门转速下降太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款电调本身比较倾向于直升机,而且是直升机定速模式!
所以,在不使用定速模式的时候,如果要获得和普通 ...

好的 谢谢了 加您qq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掉转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可能是电池不行,内阻太大,大油门电池本身的压降太大,所以输出功率下降了。第二种 ...

螺距我测了 普通模式才9 我后面下了大桨 还是有类似情况  电池方面我试了 三块电池 都充满电了 应该不会三块新买的都有问题 我也猜想是不是电调调试的问题 有人和我讲过控上的舵机量程调的太大 超过电调的量程 也会有类似情况发生 我就不知道 控上的量程 调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单项轴承的问题?

这个到没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