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过FMS P51的朋友

楼主(2012-11-17):
尾部起落架的安装方法

楼主:
如何与舵机连接

网友:
用个9克舵机装在连杆前面那个凹槽里,用Y线和方向舵公用一个通道

网友A:
借宝地,问一下用3810飞P51它的襟翼用那个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宝地,问一下用3810飞P51它的襟翼用那个通道。

3810是什么东东

网友:
FMS 3代P51。。。

网友:
进来观摩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