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展示一下第一次做的3毫米EPP飞机

楼主(2012-11-17):
在论坛里潜水有段时间了,KT板的飞机已经摔了不下6 、70架了,还好那些都是自己做的,随着炸鸡的减少,就做了这架EPP的水星,第一次用这材料做,比KT板费事多了,3毫米的EPP板,碳杆加强真麻烦,图纸是在论坛里下的,没做涂装, 翼展82厘米,升降舵和方向舵是拉线控制的,没有安装起落架。配置都是便宜货  无刷电机2028 /KV1400,      无刷电调XXD10A,    副翼舵机 银燕9克,     升降、方向舵机都是杂牌3.7克的,实测4.4克,电池 杂牌2S 450MAH,桨 8043,接收机 FS-R6B ,胶水是普通的502,起飞重量154克

网友A:
lz  你电机那么大 怎么飞啊!

网友B:
电机有点大了,用2205或者2204的差不多可以轻一些!

网友C:
看见无数的加强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你电机那么大 怎么飞啊!

那个电机的重量22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有点大了,用2205或者2204的差不多可以轻一些!

我的那个XXD2204的重量19克,这个2028的重量是22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无数的加强杆……

头一次做EPP的,不知道怎么加强,然后就按网上飞机的图片照搬来了

网友:
楼主的鸡鸡太牛了

网友(2019-01-03):
EPP 板在哪儿买的到

网友(2019-03-02):
机机好棒

网友(2020-05-11):
引用 网友B:
电机有点大了,用2205或者2204的差不多可以轻一些!

我也是同样疑问,重量相差才几克影响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