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出来还是有晃动抖动

楼主(2012-11-17):
调试了很长时间,多谢了JACK、栋栋以及坛子里很多朋友的指点、帮助,但拍出来还是有晃动抖动,怎么办?
请大家多帮助指教

网友:
这是什么拍的啊?

网友A:
果冻的效果已经消除得差不多了。
如果想更进一步达到完美的效果,可以考虑在电机和桨上进一步优化;
也可以考虑在MC6500PRO的减震管上做一下处理,我给你的建议是把海绵管减断,让云台与机身的接触面积缩小,这样更有利于高频震动的释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冻的效果已经消除得差不多了。
如果想更进一步达到完美的效果,可以考虑在电机和桨上进一步优化;
也可 ...

谢谢JACK。
现在电机用的950B,怎么优化呢?
浆用的泰式10寸的,要自己做平衡?
现在主要是航线的时候,抖动就比较明显了

网友:
对于小型机来说这或许是极难克服的困难,快速航线等效于遇到大风

网友:
这已不是动力系统的机械震动

网友:
而是气流对飞行器整体的影响

网友A:
若想提升抗风性,须考虑体积更大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想提升抗风性,须考虑体积更大的机型。

但看你拍的效果就那么好啊
还有熊熊的高空快速航线也相当稳,画面没有抖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看你拍的效果就那么好啊
还有熊熊的高空快速航线也相当稳,画面没有抖动

高空镜头,大多是慢飞镜头。
熊熊的高空快速航线如何能不能抖,需要向他请教一下了。
比我拍得好的高手是大有人在的。

另外,用小一点的桨,并降低感度,也有助于降低高速画面抖动的问题。

网友(2012-12-26):
  已经蛮好了啊··

网友:
相当的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鼓励
还需进步,呵呵

网友B:
已经相当好了,后期修一下,不会损失太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相当好了,后期修一下,不会损失太多的。

已经后期增稳了…………

网友:
真羡慕你们南方的天气啊

网友:
镜头广了,画面有点变形

网友:
个人感觉如果用狗2拍东西最好不要开广角,这样画面会好看一点,纯属个人意见,狗2的广角畸变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