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550无副翼

楼主(2012-11-17):
请教我不论打升降舵或副翼或总距,尾
舵机
总会左右小幅摆动,这种情况正常吗,悬停时打升降副翼尾巴就会左右小幅晃动,,

网友A:
感度高了。

网友B:
估计是肝毒有点高了

网友C:
把感度调第一点吧

楼主:
请问是尾舵感度还是,十字盘的感度,

楼主:
我是在静止时试的,尾舵机就会晃

网友D:
飞起来看看 地上看不出问题的

网友E:
肯定是有问题啊,打舵后频率较高的摆动就是感度高了,把感度降降。

楼主:
我没接触过无副翼,就想知道无副翼打十字盘,尾舵机动是正常的吗,还是不动正常

楼主:
顶一下,求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