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攒小铣床装65MM电木铣不好使,想换主轴!大家来拍砖!

楼主(2012-11-17):
小铣床攒好很久了,除了试试机,什么都没做过!原因就是电磨主轴声音实在不是一般的大啊!超过而且小床子做个东西吃刀小,需要长时间慢慢啃,一直没敢搞超过20分钟。
还有电木铣主轴抖动厉害,转速过高,铣木头木头烧糊,铣别的基本都能给铣刀退火!
照片发过很多回了,但是不发怕大家说没真相!

最近手头宽裕,打算拿出200大洋给它改造下!

无动力主轴已花费80元购买2个二手FK12轴承座,原来有ER12-100的延长杆。轴承座+运费共90大洋,还在路上,不日即可到达!希望到手不用换轴承!阿门!

然后就是电机的选择,好的贵的就不说了!看上缝纫机电机了,想问下大家有用过的没!因为想象的缝纫机好像没有多大的声音!而且220的电好接,250W才60-70块,持续工作好像也不怕!

大家的意见有木有!

楼主:
惨啊,落灰落得锈迹斑斑!

网友:
怎么没有上油保养一下呢?看上去是有点。。。。

网友A:
无动力主轴别自己做啊,,没有加工设备,最后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

直接买二手的主轴啊,,前些日子还有不少百元左右的无动力主轴在二手区出现,,那个比你自己做靠谱和划算多了。。

网友:
为什么就发不了贴呢  有是要求救呀

网友:
楼主做的这个比我做的好多了,还是数控的,我的卧铣床改小铣床也正在施工中,也是想节约点米,电机准备用电动3轮车的直流电机,也是慢慢折腾,有好东西在往上面加。改天我的做好了上图。

网友B:
还有想问下楼主的机器是用的T型丝杆还是滚珠丝杆做的数控。

网友:
电木铣加工铁转速太高,功率太小

网友:
缝纫机电机声音还不够大么?
我觉得噪音已经是很大了,而且电刷磨损很快

网友:
这个机好胖啊!

网友:
配个三相电机就厉害了

网友:
用木工修边机做主轴可错大了,这玩意铣木头都不能吃刀量太大,何况金属。2W多的转速啥铣刀受得了这份磨损。

网友:
缝纫机电机 肯定不行!!东西是一分钱一分货!!建议楼主 投资400元买一套 雕刻机 主轴(洋垃圾,E543 就可以,全套的400差不多 ,我用了效果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想问下楼主的机器是用的T型丝杆还是滚珠丝杆做的数控。

垃圾十字工作台自带的梯形丝杠,原装回差在2-3MM左右,后从新做了3个铜块螺母,现在回差在0.5MM以内
有改消回差的计划,被排在主轴之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动力主轴别自己做啊,,没有加工设备,最后出来的东西不伦不类。。。

直接买二手的主轴啊,,前些日子 ...

主要是买现成的,大多是比较大个头,还有不合适安装位
总之现在的精度那个惨啊,所以能看不出刀具抖动,能铣削铝合金是这次改进的目的!
现在装上6MM铣刀,铣出来都得8MM宽

网友:
等我的小铣床弄好了看看好不好用,好用以后也要改成数控的。

网友:
缝纫机电机是串极电机,机械特性较硬,空载转速较高,声音也大,带负载时转速不稳,持续工作易发热,我的雕刻机用了,实在的评价

网友:
不错要学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