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8分钟正常吗?上图了

楼主(2012-11-17):
新装wkm,机架Y6,4822 690kv 1238碳浆,4s5200两块,飞行8分钟是不是有点少,请老鸟指点
3500g 3.7v截止电压
中心板好像铁锹啊

网友:
没说起飞重量还有终止电压

网友:
3.5v估计15分么压力

网友:
1238是不是小了点儿?

楼主:
图已上传

楼主:
不知690kv上1447桨会不会好些

网友(2013-08-15):
刚帮楼主算了一下效率只有7.56这样,,每个电机的平均电流5.2A,,感觉这个效率有点低,是不是因为重了,还是双桨影响啊,,我最近一直在考虑做这个,,就是担心效率问题

网友:
刚又查了一下这个电机的效率,发现也不是很高,,而且一点,,,飞机起飞重量太重了,,,达到了最大升力的71%

网友:
舵机云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690kv上1447桨会不会好些

1447不行,KV值高了,1238是最合理的。如果想要更稳定,用11寸桨,但是时间会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