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2-11-17):
请教各位前辈。 我有一个郎宇2212kv980电机。其中一根线皮磨掉了,露出里面的细线。而且断了好多根,我用焊锡焊上有影响吗?    我用在四轴上的。

网友A:
是那三条连接线吗?没影响的,只不过不太美观,还有注意焊接的地方不要碰到别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三条连接线吗?没影响的,只不过不太美观,还有注意焊接的地方不要碰到别的东西。

谢谢ls帮忙。

网友:
这是隐患,建议不要省这点钱。可能用很久都没有问题,也可能下一次就炸了。

网友B:
强烈建议:把线剪断,仔细用焊锡焊接。  你那样焊接可能只焊上了外层的铜丝,内层的并没有焊好。         如果线头太短不容易焊接,拆掉重新绕电机。

网友:
换电机吧,焊不好的话很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把线剪断,仔细用焊锡焊接。  你那样焊接可能只焊上了外层的铜丝,内层的并没有焊好。         如 ...

谢谢模友,其实就断了5.6根小细线,没有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