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炸鸡

楼主(2012-11-18):
今天调了我的山寨450,拿去就没有离开过地面,总是偏,后来发现舵机坏了。回来修,又发现控设置有问题,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恢复出厂设置,竟忘了拔电机线,结果悲剧发生了,飞机马上发飙,去拔电线,左手无名指开了个大口,左手其他地方并有多出小伤。血洒了一地,马上去医院缝了两针,回来清场,发现飞机玻纤浆断了一个,乐迪六通2.4g天线不知被打哪里去了。后面不知该怎么办了,求安慰。。。。。

网友A:
唉,新手总是有很多悲催的事情,您这个严重了些,木有大伤就好,安慰下吧,以后养成严格逐项检查的良好习惯吧,直机真的不像玩具那么简单啊,把它当成真飞机的系统工程来对待吧

网友B:
试机拔电机线...飞安很重要啊...

网友C:
经一事长一智,以后就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另外,练习架不是一个好东西,尽快拿掉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经一事长一智,以后就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另外,练习架不是一个好东西,尽快拿掉吧。

為何這樣說? 练习架不是新手專用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為何這樣說? 练习架不是新手專用的嗎?@@

练习架对机身稳定性有明显的影响,弊大于利。

网友:
安全第一,因为玩灰机而残疾那是不值得的事情。幸好是小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新手总是有很多悲催的事情,您这个严重了些,木有大伤就好,安慰下吧,以后养成严格逐项检查的良好习惯 ...

谢谢!我以后会更加小心仔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机拔电机线...飞安很重要啊...

嗯,以后调机一定拔电机线。之前一直用油门开关,就没拔,就发生了悲剧。。。...

网友E:
大浆好像是木浆啊。

网友F:
又一个受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浆好像是木浆啊。

木浆是前面断的。。。

网友:
调机,按部就班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以后调机一定拔电机线。之前一直用油门开关,就没拔,就发生了悲剧。。。...

哎,你怎么不看我的帖子呢。。。。类似的问题导致,幸好!

不过好事是这回教训一定能记住了!以后可以避免了!

网友:
慰问一下, 每次都得做好安全检查啊!

网友:
祝福楼主,人没大碍就好。

网友:
炸机在所难免  八卦下 楼主笔记本惠普的?